单片机编译问题error c129 :missing';'before 'led'

楼主(2018-09-08):
E:\MAIN.C(6):error c129 :missing';'before 'led'.这里提示的是什么错误的?刚学不会。

网友A:
就是编译器在提醒你,在某个语句末,你忘了加上分号";"。

网友B:
双击该语句光标会跳到你错误的语句那里 然后在led后面加个分号就好了  以后可能会出现 :missing';'before '{'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可能是某个子函数或者".h"文件变量或函数声明 最后一句少了';' 这个子函数还有可能不是同一个文件的

网友C:
少了个分号也就是    “;”

网友D:
在led前的语句末少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