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开发板Win10系统驱动安装出错?

楼主(2018-09-08):
Win10系统安装开发板驱动时出错,无法启动板子

网友A:
应该是没装CH340或者PL2303的驱动吧,看看开发板上USB转串口的芯片是啥,安装一下,对应的驱动,这有CH340的驱动和PL2303的驱动,不知能否帮到你

USB to UART Driver.rar

网友B:
电脑串口不对,需要9PIN外接插孔

网友C:
重新安装下

网友D:
win10的防御系统太强,需要去控制面板那里把防御降低一个等级,然后使用驱动人生或者驱动精灵安装外设驱动即可。

网友E:
首先,确定下你开发板的驱动硬件是什么?有的PL2303,有的是CH340的,查看对应的电路板下载接口处的芯片型号。然后可以在网上找到对应版本的驱动程序下载安装,也可以下载驱动精灵,它能够检测硬件改动,查找适合的驱动程序。另外,降低电脑保护级别,这个相关操作网上查找教程。

网友F:
用管理员身份安装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