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如何在上电或断电瞬间更变IO口的输出?

楼主(2018-09-08):
STC单片机芯片,如何在上电或断电瞬间更变IO口的输出?比如:第一次上电IO口输出100%PWM,断电后再上电IO口输出50%PWM,反复循环,这不知用到单片机内问的什么功能?请指教::::

网友A:
使用EEPROM就可以实现了,开机进行加一计数,并将此数字存储到EEPROM内,读取判断计奇偶数,就可以了

网友A:
把开机次数记录到EEPROM内,然后读取判断即可

网友B:
上电可以改变IO输出,没有问题,断电前加掉电检测,比如5V电源跌落到4.5V时,改变IO口;你所说的情况,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开机上电时记录开机次数存入EEPROM中,判断次数来输出PWM占空比。

楼主:
各位不知有没例程?STC单片有个低压中断,这个不知能不能实现。求助有例程。

网友C:
单独定义一个PWM参数变量并写入flash的固定区域,上电此FLASH读出上次保存的参数(供后边使用),flash读出参数后立即写入下次要的PWM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定义一个PWM参数变量并写入flash的固定区域,上电此FLASH读出上次保存的参数(供后边使用),flash读出 ...

有例程吗?望指教!

网友D:
使用EEPROM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