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钟仿真和源码

楼主(2018-09-08):
#include<reg51.h>
//---------------------端口定义-----------------
sbit K1 = P1^0;                 //指定P1.0为K1,在C51中Px.y写为Px^y,因“.”在C语言中是一种运算符
sbit K2 = P1^1;
sbit K3 = P1^2;
sbit K4 = P1^3;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hou,min,sec,yea,mon,day;
unsigned char disp_buf[6];        //定义显示缓冲单元
bit update_time;                        //时间更新标志,1:当前时间已更新 0:当前时间未更新
unsigned char cnt=0;                //时间累加变量
unsigned int fli=0;                        //闪烁时间累加变量

bit c = 0;                                        //时间  与日期切换标志变量,c=0显示时间,c=1显示日期
bit leap;                                    //判断是否为闰年标志变量
bit f = 0;                                        //判断闪烁与不闪烁切换标志变量
bit s = 1;                                         //停留在某一状态变量
//---------------------函数声明-----------------
void sysinit(void);                        //调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_inc(void);                //调用时间加1函数
void key_proc(void);                //调用按键模块
void disp_proc(void);           //调用显示模块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延时xms函数
void main(void)
{
        sys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
                //time_inc();                //调用时间加1函数
                key_proc();                //调用按键模块
            //showcut();                 //调用切换函数
                disp_proc();           //调用显示模块
        }
}

void sysinit(void)
{
    hou = 12;
        min = 0;
        sec = 0;
        yea = 16;
        mon = 10;
        day = 1;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装初值
        TL1=(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0;                                           //启动定时器1

}

void key_proc(void)
{
static key_ask=0;
        if((K1 == 0)&&(c == 0))
        {
                delayms(10); //去抖动
                if(key_ask == 0)
                {
                    hou++;
                        hou=hou%24;
                        key_ask =1;
                }
        }
        else if((K2 == 0)&&(c == 0))
        {
                delayms(10);
                if(key_ask == 0)
                {
                min++;
                min = min % 60;
                key_ask = 1;
                }
        }
         else if((K1 == 0)&&(c == 1))
         {
                 delayms(10);
                if(key_ask == 0)
                {
                        day++;
                        if((leap ==1)&&(mon == 2)&&(day >29 ))
                        day = 1;
                        else if((leap == 0)&&(mon == 2)&&(day > 28))
                        day=1;
                        else if(((mon == 1)||(mon == 3)||(mon == 5)||(mon == 7)||(mon == 8)||(mon == 10)||(mon == 12))&&(day > 31))
                        day = 1;
                        else if(((mon == 2)||(mon == 4)||(mon == 6)||(mon == 9)||(mon == 11))&&(day > 30))
                        day = 1;
                        key_ask = 1;
                }

         }
         else if((K2 == 0)&&(c == 1))
         {
                 delayms(10);
                if(key_ask == 0)
                {
                        mon++;
                        if(mon > 12)
                        mon = 1;
                        key_ask = 1;
                }
         }
        else if(K3 == 0)
        {
                delayms(10);
                if(key_ask == 0)
                {
                c=~c;
                key_ask = 1;
                }
        }
        if((K4 == 0)&&(f == 0))
        {
                delayms(10);
                if(key_ask == 0)
                {
                TR1=1;
                f = 1;
                key_ask = 1;
                }
        }
        else if((K4 == 0)&&(f == 1))
        {
                delayms(10);
                if(key_ask == 0)
                {
                TR1 = 0;
                f = 0;
                key_ask = 1;
                s = 1;
                }
                }

        else if(key_ask == 1)
        {
                if(K1 == 1 && K2 == 1 && K3 ==1)
                {
                         key_ask = 0;
                }
        }
        }

void gengxin(void)
{

}

void disp_proc(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code dis_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bit_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if((update_time == 1)&&(s == 1))                 //若时值(hou,min,sec)已更新则要更新显缓disp_buf。使显示与时值保持一致
        {
                if((c == 0))
                {
                update_time = 0;

                   disp_buf[0] = hou / 10;        //更新时值
                   disp_buf[1] = hou % 10;

                   disp_buf[2] = min / 10;        //更新分值
                   disp_buf[3] = min % 10;

                   disp_buf[4] = sec / 10;        //更新秒值
                   disp_buf[5] = sec % 10;
                }
         if((c == 1))
         {
                 update_time = 0;

                disp_buf[0] = yea / 10;        //年
                   disp_buf[1] = yea % 10;

                   disp_buf[2] = mon / 10;        //月
                   disp_buf[3] = mon % 10;

                   disp_buf[4] =  day/ 10;        //日
                   disp_buf[5] =  day% 10;
         }

        }

        for(i = 0; i < 6; i++)
        {
                P3 = 0xff;        //熄灭显示器(避免数码管出现乱码,不熄
                                        //灭就会下次字型码输出的时候,下个数码
                                        //管没有亮得时候,在之前的数码管上就瞬间亮了)

        if((i==1)||(i==3))
        {
                P2 = dis_tab[disp_buf[i]]+0x80;                 //输现定形码
                 P3 = bit_tab[i];
               for(j = 0; j < 100; j++);
        }
        else
        {
                 P2 = dis_tab[disp_buf[i]];                 //输现定形码
                P3 = bit_tab[i];
                for(j = 0; j < 100; j++);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nt;
                if((yea%4 == 0)&&(yea%100 != 0)||(yea%400 == 0))
                leap = 1;                                        //判断为闰年
                else
                leap = 0;                                        //不是闰年
                if(cnt >= 20)
                {
                        update_time = 1;        //置时间更新标志
                        cnt  = 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
                        if(min >= 60)
                        {
                                min = 0;
                                ++hou;
                                if(hou >= 24)
                                {
                                        hou = 0;
                                        day++;
                                        if((leap ==1)&&(mon == 2)&&(day >29 ))
                                                {
                                                        mon++;
                                                        day = 0;
                                                }
                                        else if((leap == 0)&&(mon == 2)&&(day > 28))
                                                        {
                                                                mon++;
                                                                day = 0;
                                                        }
                                        else if((mon == 1)||(mon == 3)||(mon == 5)||(mon == 7)||(mon == 8)||(mon == 10)||(mon == 12)&&(day > 31))
                                                        {
                                                                mon++;
                                                                day = 0;
                                                        }
                                        else if((mon == 2)||(mon == 4)||(mon == 6)||(mon == 9)||(mon == 11)&&(day > 30))
                                                        {
                                                                 mon++;
                                                                day = 0;
                                                        }
                                                        if(mon > 12)
                                                        mon = 1;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