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LCD1602驱动不懂为什么要加延时?

楼主(2018-09-08):
--一只菜鸟的学习记录贴--

到现在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加延时
芯片上写着e的信号周期只有400ns,单片机一条语句不是都要1us时间,为什么要延时呢?

首先定义引脚

sbit P2^1=rs;
sbit P2^2=rw;
sbit P2^3=e;

定义之后就开始根据时序写驱动函数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
void sendcom (unsigned char dat)
{
  rs=0;
  rw=0;
  P0=dat;
  e=1;
  delay(100);
  e=0;
  delay(100);
}
void senddate(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P0=dat;
  e=1;
  delay(100);
  e=0;
  delay(100);
}
void lcdinit()
{
  sendcom(0x38);
  sendcom(0x0c);
  sendcom(0x06);
  sendcom(0x01);
}
void main()
{
  lcdinit();
  senddate('1');
  while(1)
  {
  }
}

网友A:
芯片需要延时时间,防止信号干扰,误显示

网友B:
看时序图,如果还不懂得话暂时先记着这个疑问,以后就会知道了。
低速单片这个延时可以不用,但是高速单片机没有这个延时液晶接收到指令就乱套了。
比如说写数据命令,需要RS=1,然后写数据到D0-D7,如果写数据到D0-D7的时候RS不是高电平那就写不进去了。
比如开门进人,延时的作用可理解为开门后然后进人的这个小的过程,然后没有延时,速度过快的进行开门进人这两个动作,那人就要撞到门上了

网友C:
LCD1602的读写操作的在其使用手册中有明确的时序图以及相应的延时时间。

网友D:
感觉是为了保险起见,

网友E:
lcd1602模块接收命令或数据需要一定的时间,延时是为它而设。

网友F:
延时是使电平稳定传输无误  如果做项目对时间的要求较高 可以根据1602数据手册缩短延时

网友G:
那是为了让数据稳定,1602的反应是较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