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8-09-0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nsigned char code zheng[4]={0x08,0x04,0x02,0x01};//正转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fan[4]={0x01,0x02,0x04,0x08};//反转表格

uchar flag_start ;     //启动标志位  1为起动步进电机 否则关闭电机
uchar flag_z_f;        //正反标志位  0为顺时钟 1为逆时史上转
uchar flag_shudu;      //4种速度 0,1,2,3,
uint flag_shudu_value = 4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uchar key_can;
/********************独立按键程序*****************/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5);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e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按键松开
                key_new = 1;
}

/******************主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key();
                if(key_can < 10)
                {
                         if(key_can == 1)         //启动键
                        {
                                if(flag_start == 0)          //启动
                                {
                                        flag_start = 1;
                                        switch(flag_shudu)
                                        {
                                                case 0:  flag_shudu_value = 500; P2 = 0xf0;  break;        //速度1  最快
                                                case 1:  flag_shudu_value = 800; P2 = 0xf9;  break;
                                                case 2:  flag_shudu_value = 1000; P2 = 0xfc;  break;
                                                case 3:  flag_shudu_value = 1500;P2 = 0xfe;  break;        //速度4  最慢
                                        }
                                }
                                else         //停止
                                {
                                        flag_start = 0;
                                        P2 = 0XFF;                //关闭指示灯

                                }
                        }if(key_can == 2)         //正反转键
                        {
                                flag_z_f = ~flag_z_f;    //

                        }if(key_can == 3)          //减速
                        {
                                flag_shudu ++;
                                if(flag_shudu >= 4)
                                        flag_shudu = 0;
                                switch(flag_shudu)
                                {
                                        case 0:  flag_shudu_value = 500; P2 = 0xf0;  break;        //速度1  最快
                                        case 1:  flag_shudu_value = 800; P2 = 0xf9;  break;
                                        case 2:  flag_shudu_value = 1000; P2 = 0xfc;  break;
                                        case 3:  flag_shudu_value = 1500;P2 = 0xfe;  break;        //速度4  最慢
                                }
                        }if(key_can == 4)         //加速
                        {
                                if(flag_shudu == 0)
                                        flag_shudu = 4;
                                flag_shudu --;
                                switch(flag_shudu)
                                {
                                        case 0:  flag_shudu_value = 500; P2 = 0xf0;  break;        //速度1  最快
                                        case 1:  flag_shudu_value = 800; P2 = 0xf8;  break;
                                        case 2:  flag_shudu_value = 1000; P2 = 0xfc;  break;
                                        case 3:  flag_shudu_value = 1500;P2 = 0xfe;  break;        //速度4  最慢
                                }
                        }
                }
                if(flag_start == 1)
                {
                        for(i=0;i<4;i++)                    //4相
                        {
                                if(flag_z_f == 0)
                                        P1=zheng[i];      //电机正转
                                else
                                        P1=fan[i];        //电机反转
                                Delay(flag_shudu_value);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
        }
}

网友A(2018-11-30):
很不错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