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谁知道有那种低成本可编程的单片机吗

楼主(2018-09-08):
想问问有没有那种低成本可以编程的单片机或者芯片,我想做定时用。能定时就行

网友A:
要是仅仅是定时,DS1307时钟模块可以编程提供最小1Hz的方波脉冲输出,倒是挺符合您要求的。我见过厉害的人用纯逻辑电路分立器件搭出1Hz信号发生器进而作出时钟的。而使用DS1307省去了信号发生部分的电路。

网友B:
简单的89C1芯片不合适吗

网友C:
STC15F101 有DIP8和SOP8封装,大概9毛到1块一片,6个IO口2个定时器中断.性价比很高,不过只能用片上RC时钟,但如果不是用到计时误差会累加的场合完全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