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遥控解码器设计(汇编语言)

楼主(2018-09-08):
红外遥控解码器
  广东湛江海洋大学 杨振尚
        你家里是否有一个电视机遥控器或者空调机遥控器呢?你是否也想让它遥控其他的电器甚至让它遥控您的电脑呢?那好,跟我一起做这个红外遥控解码器
     该小制作所需要的元件很少:单片机TA89C2051一只,RS232接口电平与TTL电平转换心片MAX232CPE一只,红外接收管一只,晶振11.0592MHz,电解电容10uF4只,10uF一只,电阻1K1个,300欧姆左右1个,瓷片电容30P2个。发光二极管8个。价钱不足20元。
电路原理介绍:
       主控制单元是单片机AT89C2051,中断口INT0跟红外接受管U1相连,接收红外信号的脉冲,8个发光二极管作为显示解码输出(也可以用来扩展接其他控制电路),U3是跟电脑串行口RS232相连时的电平转换心片,9、10脚分别与单片机的1、2脚相连,(1脚为串行接收,2脚为串行发送),MAX232CPE的7、8脚分别接电脑串行口的2(接收)脚、3(发送脚)。晶振采用11.0592MHz,这样才能使得通讯的波特率达到9600b/s,电脑一般默认值是9600b/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电路就这么简单了,现在分析具体的编程过程吧。
如图所示panasonic遥控器的波形是这样的(经过反复测试的结果)。
        开始位是以3.6ms低电平然后是3.6ms高电平,然后数据表示形式是0.9ms低电平0.9ms高电平周期为1.8ms表示0 0.9ms低电平 2.4ms高电平周期为3.3ms表示1,编写程序时,以大于3.4ms小于3.8ms高电平为起始位,以大于2.2ms小于2.7ms高电平表示1,大于0.84ms小于1.11ms高电平表示0。因此,我们主要用单片机测量高电平的长短来确定是1还是0即可。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设置为方式1:mov tmod,#09h,这样设置定时器0即是把GATE置1,16位计数器,最大计数值为2的16次方个机器周期,此方式由外中断INT0控制,即INT0为高时才允许计数器计数。比如:
jnb p3.2,$
jb p3.2,$
clr tr0
这3条指令就可以测量一个高电平,接下来读取计数值TH0,TL0就可以分辨是起始位还是10。在确定码表之前,您可以使用P0口的8个发光二极管来显示编码,16位编码分两次显示:
mov p0,keydata
acall delay_1s ;//1ms延时子程序
mov p0,keydata+1
ljmp main
根据P0相继的两次显示的编码,记录每个按键的编码,形成编码表,即遥控器编码的解码完毕。码表确定之后,以后接收到遥控器的编码之后,就与码表比较,找到匹配的码项,并把该码项对应的顺序号输出到P0口,同时也把顺序号向串行口输出到电脑,电脑接收该数据后由串口软件决定如何处理。
          程序不长,下面是完整的程序和注释:(先看流程图)
keydata equ 30h ;//该地址和31H地址用来存放遥控器按键编码。
org 00h
main:
    movkeydata,#0  ;// 清零
    mov tmod,#09h       ;//设置定时0方式1,GATE=1
        mov r7,#0      ;//计数器,用来计数是否满8位
    mov  r6,#0           ;//计数器,用来计数是否满2字节(解16位编码)
    jb p3.2,[        DISCUZ_CODE_2        ]nbsp;           ;//是否为低电平
again:                        ;//如果为低,继续往下面执行
    movtl0,#0           ;//清零TL0
    mov th0,#0         ;//清零TH0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0
    jnbp3.2,[        DISCUZ_CODE_2        ]nbsp;          ;//等待高电平到来
    jb p3.2,[        DISCUZ_CODE_2        ]nbsp;    ;//高电平到来,此时开始计数
    clr tr0 ;//高电平结束,停止计数
    mov a,th0     ;//读取th0 值,TL0忽略不计
    clr c             ;//
    subba,#12    ;//
    jc again ;//th0<12则转,即小于3.4ms,你可以算一下这个时间
    mov a,#14     ;//
    clr c             ;//
    subba,th0    ;//和14比较,如果TH0>14则大于3.8ms
        jcagain      ;//大于3.8ms,从新再检测
nextbit:       ;//起始位找到了,然后下一位
    movtl0,#0    ;//
    movth0,#0    ;//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jnbp3.2,[        DISCUZ_CODE_2        ]nbsp;   ;//等待高电平
    jb p3.2,[        DISCUZ_CODE_2        ]nbsp;   ;//高电平到来,此时开始计数
    clr tr0  ;//高电平结束,停止计数
    mov a,th0     ;//读取计数值,TL0忽略不计
    clr c             ;//
    subb a,#8     ;//th0和8比较
    jcnext  ;;;;//若 <2.2ms则转,再判断是否大于0.84ms
    mov a,#10     ;//再跟10比较
    clr c             ;//
    subba,th0    ;//
    jc again;;;;;;;//若 >2.7ms,则放弃,从新检测
    mova,keydata      ;//符合大于2.2ms 小于2.7ms,即为“1”
    setbc        ;//C = 1
    rrc a             ;//把1移位进A
    movkeydata,a      ;//保存
    inc r7           ;//计数器加1
    cjner7,#8,nextbit    ;//是否满8位
    inc r6                  ;//计数加1
    cjner6,#2,last8 ;//是否满两字节
    sjmpseach           ;//不满两字节,再新采集
last8:                        ;//满1字节,再接下来第二字节
    movkeydata+1,a  ;//把第一字节编码数据保存到31h里
    mov r7,#0            ;//计数器R7清零
    sjmpnextbit        ;//继续采集数据
next:                  ;//小于2.2ms时转到这里
    mov a,th0            ;//读取计数值TH0
    swap a                  ;//高4位与低4位对换
    mov r1,a       ;//保存到R1
    anltl0,#0f0h             ;//取TL0高4位,低4位忽略不计
    mov a,tl0            ;//
    clr c                    ;//
    rrc a             ;//
    rrc a             ;//
    rrc a             ;//
    rrc a             ;//
    add a,r1 ;//
    mov r1,a ;//
    subba,#30    ;//以上几行是把TH0的低4位和TL0的高4位合并为1字节作为计数值
    jc nextbit; //判断是否 <0.84ms,是则放弃,继续采集
    mov a,r1 ;//否
    clr c             ;//
    cjnea,#64,continue   ;//跟64比较
continue:            ;//
    jncnextbit ;  //a>64表示采样值>1.11ms  放弃
    mova,keydata  ;//否则 ,符合位“0”
    clrc          ;//C  = 0
    rrc a                    ;//把零右移进A
    movkeydata,a             ;//保存
    inc r7                  ;//计数器加1
    cjner7,#8,nextbit    ;//是否满8位
    inc r6                  ;//计数器加1
    cjner6,#2,last_8      ;//是第一字节已经满
    sjmpseach           ;//
last_8:                ;//如果为第二字节
    movkeydata+1,a  ;//则保存第一字节到31h
    mov r7,#0            ;//清零R7
    sjmpnextbit       ;//
seach:                       ;//匹配按键编码
    movr0,#-2  ;//按键编码字节个数计数器
    movr1,#-1  ;//按键顺序计数器
seach1:                ;//
        incr0           ;//
seach2:               ;//
       incr0                  ;//
    inc r1                  ;//
    cjner1,#29,compare   ;//是否R1=29
    sjmpexit0           ;//
compare:              ;//开始匹配
    mov a,r0       ;//
    movdptr,#keycode      ;//地址指针指向码表首址
    movca,@a+dptr    ;//取码
    cjnea,keydata,seach1      ;//比较
    inc r0                  ;//R0+1,再比较下一字节(每个按键编码为2字节)
    mov a,r0       ;//
    ;mov dptr,#keycode   ;//
    movca,@a+dptr    ;//比较
    cjnea,keydata+1,seach2   ;//是否匹配,不匹配则继续跟下一字节比较
    movp1,r1         ;//如果匹配,把按键顺序号输出到p1
send:                        ;//
    movtmod,#20h     ;   //设置timer 1,mode 2
    movtl1,#0fdh             ;//设置定时器初值
    movth1,#0fdh             ;//
    movscon,#01010000b;//以上设置,即设置串口波特率系数为:9600,8,1,0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loop_s:         ;//
    movsbuf,r1    ;//把R1(按键顺序号)输出到串口
    jnb ti,[        DISCUZ_CODE_2        ]nbsp;      ;//等待是否发送完毕
    clr ti                  ;//发送完毕,清零TI
exit0:                       ;//
ljmp main                   ;//循环
keycode:              ;//每两字节代表一个按键的编码
db 11111000b,00000000b,    11111100b,00000000b,    11111001b,11000000b
db 11111100b,11000000b,    11111010b,00000000b,    11111010b,00100000b
db 11111010b,01000000b,    11111010b,01100000b,    11111010b,10000000b
db 11111010b,10100000b,    11111010b,11000000b,    11111010b,11100000b
db 11111011b,00000000b,    11111011b,00100000b,    11111011b,01000000b
db 11111011b,01100000b,    11111111b,01100000b,    11111111b,10100000b
db 10001100b,10001110b,    10001101b,11101110b,    10001100b,10101110b
db 10001101b,11001110b,    11111000b,11100000b,    11111100b,10000000b
db 11111100b,01000000b,    11111001b,10100000b,    11111100b,10100000b
db 11111100b,01100000b
end

---------------------------------------------------------------------------------
各种遥控器编码不同,如果你采用的是其他遥控器,修改几个参数即可(当然按键的编码表肯定不同了),即计数器的值不同,不过有的遥控器有机器码(机器码每个按键都是一样的),此时可以跳过机器码的采集。最后有一点想提一下的是,刚开始不知道遥控器的编码是比较麻烦的,笔者在双龙电子网站下载了个声卡示波器,用他可以一目了然观看遥控器的波形,测量其脉冲宽度,有了它确实方便很多,该软件可以到双龙公司网站免费下载使用。如果你想用遥控器遥控电脑,你可以自己编写一个接受串行口应用软件,或者你可以直接下载使用Girder这个软件,该软件是专门为串口遥控器做的,很好用,下载地址为:girder点nl,你可以利用这个软件定义遥控器来遥控你电脑移动鼠标、键盘操作、上网浏览、打开播放器、关机等。

网友A:
原来是老乡,海洋大学没这个系呀老乡

网友B:
单片机信号输出端直接连接到设备红外接收端,程序要修改哪里?就是去掉IR发射接收,由遥控变成线控。

网友B:
如果将编码输出直接连接到接收器输出端,就是取消IR发射接收器件,无线改成有线控制,要怎样修改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