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的特性和经典应用详解

楼主(2018-09-08):
PTC热敏电阻经典应用

PTC 热敏电阻

PTC 是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正的温度系数,泛指正温度系数很大的 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通常我们提到的 PTC 是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简称 PTC热敏电阻.PTC 热敏电 阻是 一种典型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呈阶跃 性的增高.

陶瓷材料通常用作高电阻的优良绝缘体,而陶瓷 PTC 热敏电阻是以钛酸钡为基,掺杂其它的多晶陶瓷 材料制造的,具有较低的电阻及半导特性.通过有目的的掺杂 一种化学价较高的材料作为晶体的点阵元来 达到的:在晶格中钡离子或钛酸盐离子的一部分被较高价的离子所替代,因而得到了一定数量产生导电性的 自由电子.对 于 PTC 热敏电阻效应,也就是电阻值阶跃增高的原因,在于材料组织是由许多小的微晶构成的, 在晶粒的界面上,即所谓的晶粒边界(晶界)上形成势垒,阻碍电 子越界进入到相邻区域中去,因此而产生高 的电阻.这种效应在温度低时被抵消: 在晶界上高的介电常数和自发的极化强度在低温时阻碍了势垒的形 成并使电子可以自由地流动.而这种效应在高温时,介电常数和极化强度大幅度地降低,导致势垒 及电阻大幅度地增高,呈现出强烈的 PTC 效应.

PTC 热敏电阻与温度的依赖关系(R-T 特性)

电 阻-温度特性通常简称为阻温特性,指在规定的电压下,PTC 热敏电阻零功率电阻与电阻体温度之 间的依赖关系。零功率电阻,是指在某一温度下测量 PTC 热敏 电阻值时,加在PTC 热敏电阻上的功耗极低, 低到因其功耗引起的 PTC 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可以忽略不计.额定零功率电阻指环境温度 25℃条件下测得 的零功 率电阻值.

表征阻温特性好坏的重要参数是温度系数 α ,反映的是阻温特性曲线的陡峭程度。温度系数 α 越

大,PTC 热敏电阻对温度变化的反应就越灵敏,即 PTC 效应越显著,其相应的 PTC 热敏电阻的性能也就越 好, 使用寿命就越长。PTC 热敏电阻的温度系数定义为温度变化导致的电阻的相对变化. α =

(lgR2-lgR1)/(T2-T1)一般情况下,T1 取 Tc+15℃, T2 取 Tc+25℃来计算温度系数。 Rmin : 最小电阻 , Tmin: Rmin时的温度, RTc : 2 倍Rmin, Tc             : 居里温度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V-I 特性)

电压-电流特性简称伏安特性,它展示了 PTC 热敏电阻在加电气负载达到热平衡的情况下,电压与电流 的相互依赖关系。

PTC 热敏电阻的伏安特性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

在 0-Vk 之间的区域称为线性区,此间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基本符合欧姆定律,不产生明显的非线性 变化,也称不动作区。在 Vk-Vmax 之间的区域称为跃变 区,此时由于 PTC 热敏电阻的自热升温,电阻值产 生跃变,电流随着电压的上升而下降,所以此区也称动作区。在 VD 以上的区域称为击穿区,此时电流随着 电压 的上升而上升, PTC 热敏电阻的阻值呈指数型下降,于是电压越高,电流越大,PTC 热敏电阻的温度 越高,阻值越低,很快导致 PTC 热敏电阻的热击穿。伏安特性是过载保护 PTC 热敏电阻的重要参考特性。 电流和时间的关系(I-t 特性)

电流-时间特性是指 PTC 热敏电阻在施加电压的过程中,电流随时间变化的特性。开始加电瞬间的电 流称为起始电流,达到热平衡时的电流称为残余电流。

一定环境温度下,给 PTC 热敏电阻加一个起始电流(保证是动作电流),通过 PTC 热敏电阻的电流降低到 起始电流的 50%时经历的时间就是动作时间.电流-时间特性是自动消磁 PTC 热敏电阻、延时启动 PTC 热敏 电阻、过载保护 PTC 热敏电阻的重要参考特性。

应用一 晶体管温度补偿电路

晶体管的主要参数,如电流放大倍数、基极-发射极电压、集电极电流等,都与环境温度密切相关。因 此,在晶体管电路中需要采取必要的温度补偿措施,才能获得较高的稳定性和较宽的使用环境温度范围。 采用 NTC 热敏电阻器的晶体管温度补偿电路,普遍存在高温(一般在 50℃以上)补偿不足、输入阻抗

随温度升高而下降,功耗较大等缺点。PTC 热敏电阻 晶体管温度补偿电路能克服上述缺点,扩大晶体管使 用环境温度范围。

图(a)(b)(c) 为三种不同接法的晶体管基本补偿电路,适用于不同的晶体管及工作电流,以求保证在较 宽的温度范围内的最佳补偿效果。此外,图 2.1.1(b)和图 2.1.1(c)除有稳定工作电流的作用外, 还兼有 过热过流保护的功能,即当电流或环境温度超过设定值时,RT 阻值剧增,从而使使晶体管截止。

图中为采用 PTC 热敏电阻的晶体管放大电路。 图中 RT 为 25℃时阻值 180Ω 的 PTC 热敏电阻,当环境 温度变化时,其阻值随之变化使晶体管发射极电压呈反向变化,从而使集电极电流保持稳定。

应用二 测温控温电路 本测温控温电路适用于家用空调、电热取暖器、恒温箱、温床育苗、人工孵化、农牧科研等电热设

备。 其使用温度范围是 0~50℃,测控温精度为±(0.2~0.5)℃.
2.2.1 原理电路

本测温控温电路由温度检测、显示、设定及控制等部分组成,见图 2.2.1。图中 D1~D4 为单电源四运 放器 LM324 的四个单独的运算放大器。 RT1~RTn 为 PTC 感温探头,其用量取决于被测对象的容积。 RP1 用 于对微安表调零,RP2 用于调节 D2 的输出使微安表指满度。S 为转换开关。

由 RT 检测到的温度信息, 输入 D1 的反馈回路。 该信息既作为 D2 的输入信号, 经 D2 放大后通过 微安表显示被测温度;又作为比较器 D4 的同相输入信号,与 D3 输出的设定基准信号,构成 D4 的差模输入 电压。

当被控对象的实际温度低于由 RP3 预设的温度时,RT 的阻值较小,此时 D4 同相输入电压的绝对值小 于反相输入电压的绝对值,于是 D4 输出为高电位,从而使晶体管 V 饱和导通,继电器 K 得电吸合常开触 点 JK,负载 RL 由市电供电,对被控物进行加热。

当被控对象的实际温度升到预设值时, D4 同相输入电压的绝对值大于反相输入电压的绝对值, D4 的输出为低电位,从而导致 V 截止,K 失电释放触点 JK 至常开,市电停止向 RL供电,被控物进入恒温阶 段。 如此反复运行,达到预设的控温目的。

2.2.2 主要元器件选择

本测温控温电路选用 PTC 热敏电阻为感温元件,该元件在 0℃时的电阻值为 264Ω, 制作成温度传感 器探测头,按图 2.2.2 线化处理后封装于护套内,其电阻-温度特性见图 2.2.3.

线化后的 PTC 热 敏电阻感温探头具有良好的线性,其平均灵敏度达 16Ω/℃左右。 如果采用数模转换网 络、与非门电路及数码显示器, 替代本电路的微安表显示器,很容易实现远距离多点集中的遥测。继电器

的选型取决于负载功率。为便于调节,RP1~RP4 选用线性带锁紧机构的微调电位器。
2.2.3 安装与调试

调试工作主要是调整指示器的零点和满度指示。 先将 S 接通 R0,调节 RP1 使微安表指零,于此同时, 调节 RP4 使其阻值与 RP1 相同,以保持 D1 与 D4 的对称性。然后将 S 接通 R1,调节 RP2 使微安表指满度。 最后,按 RT 的标准阻-温曲线, 将 RP3 调到与设定温度相应的阻值,即可投入使用。

应用三 过热保护电路 生产中所用的自动车床、电热烘箱、球磨机等连续运转的机电设备,以及其它无人值守的设备, 因为

电机过热或温控器失灵造成的事故时有发生,需要采取相应的保安措施。PTC 热敏电阻过热保护电路能够 方便、有效地预防上述事故的发生 。

2.3.1 原理电路

图 2.3.1 是以电机过热保护为例,由 PTC 热敏电阻和施密特电路构成的控制电路。图中,RT1、RT2、 RT3 为三只特性一致的阶跃型 PTC 热敏电阻 器,它们分别埋设在电机定子的绕组里。 正常情况下,PTC 热 敏电阻器处于常温状态,它们的总电阻值小于 1KΩ。此时,V1 截止,V2 导通,继电器 K 得电吸合常开触 点,电机由市电供电运转。

当电机因故障局部过热时,只要有一只 PTC 热敏电阻受热超过预设温度时,其阻值就会超过 10KΩ 以 上。 于是 V1 导通、V2 截止,VD2 显示红色报警,K 失电释放,电机停止运转,达到保护目的。

2.3.2 主要元器件选择 PTC热敏电阻的选型取决于电机的绝缘等级。通常按比电机绝缘等级相对应的极限温度低 40℃左右的

范围选择PTC热敏电阻的居里温度。例如,对于B1 级绝缘的电机,其极限温度为 130℃,应当选居里温度
90℃的PTC热敏电阻。***(参数表 ? 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

继电器 K 的选择取决于电机的容量,图 2.3.1 中的是 JRX-13F,触点负载 0.5A,适合小型电机。RP 应选 带锁紧机构的电位器。

2.3.3 安装与调试

推荐的安装方式是将 PTC 热敏电阻分别埋设在电机定子的绕组里。 调试方法是:将 PTC 热敏电阻置于 恒温箱中,设定温度为 TK,调节 RP 使 PTC 热敏电阻在 TK-5℃时,VD2 不亮,K不动作;在 TK+5℃时,VD2 灯亮,K 动作。锁紧 RP 即可。

应用四 轴温过热保护电路 长期连续运转的机电设备都离不开轴承、轴瓦。因轴温过热引起的故障时有发生。采用轴温过热保护电

路可以有效地防止恶性事故的发生。

2.10.1 原理电路

图 2.10.1 是轴温过热保护电路原理图。在正常情况下,调节 RP1 使 Ui<Uc/3,于是 IC 输出为高电位, K 不动作常闭触点得到维持。随着轴温的升高,RT 受热阻值增大,导致Ui≥2Uc/3,位置 7 的输出由高电位 翻转为低电位。于是 K 得电拉开常闭触点,切断运转设备的电源,使轴承或轴瓦得到保护。

2.10.2 主要元器件选择

PTC 热敏电阻 RT 是轴温过热保护电路的关键元件,该元件的常温电阻值≤500Ω。PTC 热敏电阻器密封 在里面,并保证与外壳有良好的热传导及电绝缘。

2.10.3 安装与调试

PTC 热敏电阻探头紧固在易于发热超温的部位,使其头部与被控对象接触良好,建议在空隙处填充导 热硅脂,以改善热传导条件。

应用五 液位控制电路 现有的金属电极型液位监控器,由于检测信号是液位和液质的函数,因此它的应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本 液位控制电路是以 PTC 热敏电阻作为液位传感元件,配备适当的护套可以用于各类液体的液位控制。

2.17.1 原理电路

本液位控制电路 由检测、控制及执行机构组成。其工作原理如图 2.17.1.图中,CW140 为三端固定稳 压集成块(输入电路略);两只 PTC 热敏电阻(RT1、RT2) 与 R1、R2 组成桥式液位检测电路;TWH8778 电子开关与继电器 K 组成控制电路;由光电耦合器 4N25 提供触发信号;K 的触点 Jk 与电磁阀组成执行电 路。

在正常情况下,RT1、RT2 均处于液体中,电桥平衡 Uab 为零,于是 4N25 截止,TWH8778 及 K 不动作, 触点 Jk 常开,DF-1 关闭。当液位下降到使 RT1 露出液面时,PTC 热敏电阻阻值迅速增大,于是电桥失去平 衡,4N25 导通,并触发⑤使 TWH8778 导通,K 得电吸合 Jk,DF-1 开启向储液罐补充液体。当液位上升到使 RT1 浸入液体时,其阻值迅速减小,电桥自动平衡,4N25 截止,K 失电释放 Jk,DF-1 关闭,停止输入液体。

2.17.2 主要元器件选择

RT1、RT2 是液位控制电路的关键部件。选择居里温度大于 60℃的 PTC 热敏电阻。将其封装在特制的探 头中。

继电器 K 的选择取决于电磁阀的类型,这里以水电磁阀 DF-1 为例,选用了 JRX-18F 通用电磁继电器.
2.17.3 安装与调试

两只 PTC 热敏电阻器均安装在液体罐的壁上。其中,RT1 装在设定的上限液位处;RT2 装在设定的下限 液位处。安装前进行调试,方法是:将 RT1、RT2 的传感头浸入液体中,调节 RP 使 Uab 为零,指示灯 VD1 不亮。然后使 RT1 露出液面,调节 R5 至 VD1 亮、Jk 吸合,DF-1 动作。调试完毕后锁紧 RP 及 R5,将 RT1、 RT2 安装在设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