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下载失败原因排查

楼主(2018-09-08):
01
检查电脑端下载端口COM口是否存在
在电脑上,右键我的电脑,选择管理,进如计算机管理窗口。
选择设备管理器下载端口,查看是否有USB-SERIAL CH340(COM4),如果没有此端口就需要进行驱动安装,文章末尾有驱动下载链接。
02
检查下载电路(USB转串口电路)是否正常
将USB转串口电路的串口接口RXD与TXD进行短接,目的是通过串口助手进行数据发送,这样USB转串口电路发出去的数据就通过USB转串口电路接收端接收,如果串口助手接收与发送的数据一致,说明USB转串口电路正常。
图:串口助手测试
图:USB转串口模块RXD与TXD短接
如果你用的是开发板,USB转串口电路没有引出接口,可以将单片机的串口接口短接,然后将单片机取出。
03
检查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是否正常
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包括晶振电路、复位电路、单片机、电源,这些部分缺一不可。有的开发板的晶振是可更换的,所以引脚不可太长。
图: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
04
检查单片机串口与USB转串口的接线是否正确
单片机串口的接收端RXD(P3.0)需要与USB转串口的发送端TXD连接,单片机串口的发送端TXD(P3.1)需要与USB转串口的接收端RXD连接,也就是交叉接线。
图:交叉接线
05
PC端烧写工具的参数选择是否正确
烧写工具选择的单片机型号是否正确,烧写COM端口号是否正确,其他的参数选择都是默认,如果有变动需要对照默认设置。
图:烧写工具参数选择
06
更换新单片机
如果以上问题都已经确认无误,还是无法下载,则需要更换新单片机,判断是单片机损坏。
往期回顾
51单片机开机复位、按键复位原理讲解
51单片机晶振电路原理
矩阵键盘电路原理视频解析
发光二极管和数码管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21套51单片机开发板资料整合共享
关于公众号下载资料说明
开发软件安装大全
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