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激光雕刻uln2003控制激光的问题,没有放程序就亮了

楼主(2018-09-08):
51单片机激光雕刻uln2003控制激光的问题放程序测试过,低电平不亮,高电平亮,但是不放程序任意端口接入时却是亮的。。

网友A:
翻翻芯片手册吧 一般的51单片机 上电端口默认高电平 所以一般设计 和程序做为 低电平驱动 防止上电瞬间出现电机或灯的启动

网友B:
好像要接下拉电阻

网友C:
贴出原理图让大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