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51单片机定时器测量脉冲宽度问题

楼主:
当特殊功能寄存器TMOD和TCON中的GATE=1,TR1=1时,只有INT1引脚上出现高电平的时候,T1才允许计数,利用这一点测量P3.3上的正脉冲宽度。
图片中8051 cpu internal memory 中c3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8-09-09):
引用 网友B:
你好!
C3 和 R1 构成了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加电的瞬间,单片机完成复位

我不是问复位电路中的C3和R1而是8051 cpu internal memory 的内存单元中C3和50

网友C:
30H单元是“TH1”的值,31H单元是TL1的值。看第一张图的第3、4行。

网友D:
你看程序 MOV 30H,TH1和 MOV 31H,TL1 ;就是把计时器测得的脉冲宽度计数存到 30H,和 31H了, 就是0xC350(16进制数);

网友E(2019-03-24):
请问楼主,你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我想买一本。

网友F(2020-04-22):
你好,这本书叫什么呢?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F:
您好,这本书叫什么,想参考,谢谢~

网友G:
不能把照片转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