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的PWM波输出 求帮助

楼主(2018-09-09):
循迹小车的PWM该怎么输出啊,各位大佬能不能给点经验帖,学习一下,最好是视频教学一类的

网友A(2018-10-28):
PWM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小的恒定时间周期上,某一段时间给小车电机引脚高电平,然后再给那个引脚低电平,如此循环,你可以编写一个简单的直行程序试试,用主程序while大循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