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能实现自主跟随的小车都需要什么模块?

楼主(2018-09-09):
我的项目是智能导盲车,预期效果是小车在盲人前面走,跟盲人保持一定距离,如果探测到前方有障碍物,则会语音播报提醒盲人。各位大神如果有会的请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导盲车上得有超声波传感器、语音输出模块

网友B:
不多说自己淘宝 买教程啊

网友C:
淘宝上就有比较成熟的超声波测距模块,连接51单片机就可以控制使用,可以用步进电机控制小车方向

网友D:
超声波测距,然后单片机做检测

网友E:
硬件:红外模块 超声波模块  电机及电机驱动模块  主控核心板模块  相关模具   电池及电源管理模块  蜂鸣器报警模块
软件:红外信号及超声波信号处理,综合电机驱动进行开环或者闭环编程。当遇到障碍物可考虑自动避障,否则再报警,还可以加入当电池电量低时蜂鸣器报警。
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