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200c是多少阻值?

楼主(2018-09-10):
请问一下贴片电阻上200c是多大的电阻?谢谢!

网友A:
贴片电阻上表面一般是黑底白字,咱贴面是白色,两端为银色,一般为巴银,有助于提高可焊性和焊接质量;贴片电阻上的白字一般为三位或四位,最后一位表示10的几次方。举两个例子:200表示20×10^0=20Ω;7151表示715×10^1=7150Ω。

网友B:
200C有可能是以军规电阻表示,英文字代表误差C=0.25%,但一般军规电组的阻值以四位数字表示,在四位数字之后还有一个英文字,例如2151F。英文字代表误差,G=2%、F=1%、D=0.5%、C=0.25%、B=0.1%、A(或Ω)=0.05%、Q=0.02%、T=0.01%、V=0.005%。

楼主:
因为平常的都是201,这个200c觉得奇怪,后来我焊下来了,测为201欧姆,c就是表误差,非常正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上表面一般是黑底白字,咱贴面是白色,两端为银色,一般为巴银,有助于提高可焊性和焊接质量;贴片 ...

谢谢!

网友C:
贴片电阻一般使用三数标 第一和第二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表示倍率 比如123就是12000Ω=12KΩ 那么200就是20Ω

网友D:
你这个可以查表的啊,C表示倍率为102,200具体代表多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