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利用fsmc驱动lcd问题

楼主(2018-09-10):
选取的是stm32f405rg芯片 预计是直接fsmc驱动屏 但是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 发现stm32f405rg LQFP64封装的芯片 都没有fsmc的引脚定义 那么它是不支持fsmc的吗?如果不支持 在不更换芯片的前提下 该怎么处理呢 求大佬指教一下引脚定义如下:https://wenku.baidu.com/view/cda ... 81e53a5802519e.html

网友A:
你看数据手册,开头的description里会讲它支持哪些外设,如果找不着你就在keil里查看这个device右边也会有一个简介,告诉你该芯片支持哪些外设。如果支持的话去st官网找官方例程,或者参考正点原子的stmf103的代码自己做移植。想不动手是不行的

网友B:
ST的芯片只用100pin以上的采用FSMC或者FMC,所以你的64pin的是没办法采用FSMC控制LCD的,可以采用一个GPIO Port取控制,参看一下正点原子的mini板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