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谐波啊?求大神解释一波

楼主(2018-09-10):
求大神解释一波

网友A:
谐波 (harmonic wave),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谐波是指电流中所含有的频率为基波的整数倍的电量,一般是指对周期性的非正弦电量进行傅里叶级数分解,其余大于基波频率的电流产生的电量。从广义上讲,由于交流电网有效分量为工频单一频率,因此任何与工频频率不同的成分都可以称之为谐波,这时“谐波”这个词的意义已经变得与原意有些不符。正是因为广义的谐波概念,才有了“分数谐波”、“间谐波”、“次谐波”等等说法。

网友B:
谐波是指对周期性非正弦交流量进行傅里叶级数分解所得到的大于基波频率整数倍的各次分量,通常称为高次谐波,而基波是指其频率与工频(50Hz)相同的分量。高次谐波的干扰是当前电力系统中影响电能质量的一大“公害”,亟待采取对策。

网友C:
由于交流电网有效分量为工频单一频率(例如50Hz),因此任何与工频频率不同的成分都可以称之为谐波

网友D:
通俗点讲,你将其理解为干扰波就行了

网友E:
频率的倍频吧

网友F:
正波之外的都可称之为谐波

网友G:
频率高于基波的干扰波

网友H:
这个涉及高等数学傅里叶级数的概念,通俗点不严格的讲就是任意非正弦波形都可以用不同频率,振幅,相位的正弦波叠加而成,这个概念在机械振动分析和电子学极为重要.下面这个链接是关于傅里叶变换不错的文章,通俗易懂,有兴趣可以去阅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I:
基波频率的整数倍!!!

网友J:
谐波是指与交流电基波不一致的频率成分,一般仍然是有规律的正弦波;

网友K:
以前公司团队研发过谐波分析仪,可分析一次,二次,三次,。。。高次谐波这些。

网友L:
电源端产生的谐波:发电机的三相绕组在制作上很难做到绝对对称,由于制作工艺影响,其铁心也很难做到绝对的均匀一致,加上发电机的稳定性等其他一些原因,会产生一些谐波,但一般来说相对较少。
输配电过程产生的谐波:电力变压器是输配电过程中主要的谐波来源,由于变压器的设计需要考虑经济性,其铁心的磁化曲线处于非线性的饱和状态,使得工作时的磁化电流为尖顶型的波形,因而产生奇次谐波。较高的变压器铁心饱和程度使得其工作点偏离了线性曲线,产生了较大的谐波电流,其奇次谐波电流的比例可以达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0.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