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移动电源的雾化器的芯海单片机程序源文件

楼主(2018-09-10):
芯海单片机做的雾化器工程:

带移动电源功能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filename: 3119B_ADC_PWM.asm
; chip    : CSU8RP3119B
; author  :
; date    : 2018-07-17
; checksum: 429F
;与edition 1修改点:
;1、负载接入,PT3.0检电压。电压低于 3.24V时低压灯闪,
;  由 IP5303给出负载断开信号后取消灯闪
;2、雾化时检电池电压,低于 3.2V电池电压低灯闪,低于 3V关雾化,灯闪 3S关
;3、充电接入不检电池电压,呼吸灯开充电
;============================================
include CSU8RP3119B.inc
;============================================
RB_GLOBAL           EQU    07EH
   F_SLEEP           EQU    0         ;休眠标志
   F_BAT_FULL        EQU    1         ;充满标志
   F_LOW_V           EQU    2         ;电池电压低
   F_20S_COUNT       EQU    3         ;20S倒计时标志
   F_ON_OFF_LED      EQU    4         ;呼吸灯转换
   F_LOAD_IN         EQU    5         ;负载接入标志
   F_LOAD_OFF        EQU    6         ;负载断开

RB_KEY              EQU    07DH
   WUHUA_DO         EQU    0       ;WUHUA
   WUHUA_DO1     EQU    1       ;WUHUA DO WITH
   DC_IN       EQU    2       ;DC IN    LED_FLASH         EQU    3     ;开雾化电压低于 3V灯闪标志

R_KEY_FLAG          EQU    07CH      ;按键计时标志

R_PWM_COUNT         EQU    07BH      ;PWM计数状态

R_DEC_COUNT         EQU    07AH      ;倒计时 20S计数
R_DEC_COUNT1        EQU    079H
R_DEC_COUNT2        EQU    078H
R_LOW_COUNT         EQU    077H      ;低电压闪烁计时
R_LOW_COUNT1        EQU    076H      ;低电压闪烁计时

R_CHA_FULL_COUNT    EQU    075H      ;判断是否充满计数
R_CHA_FULL_COUNT1   EQU    074H

R_PWM2_SCAN_COUNT   EQU    073H      ;扫频次数计数
R_TM2IN             EQU    072H      ;最佳频率
R_TM2R              EQU    071H      ;占空比
R_TEMP_TM2IN        EQU    070H      ;TM2IN 中间变量
R_TEMP_TM2R         EQU    06FH      ;TM2R 中间变量

R_AD_IN             EQU    06EH      ;AD输入脚位设置
R_AD_H              EQU    06DH      ;最佳 AD值高位
R_AD_L              EQU    06CH      ;最佳 AD值低位
R_TEMP_AD_H         EQU    06BH      ;AD临时值高位
R_TEMP_AD_L         EQU    06AH      ;AD临时值低位  R_T_AD_COUNT        EQU    069H      ;AD转换次数
R_AVERAGE_COUNT     EQU    068H      ;取平均值移位计数

R_CYCLE             EQU    067H      ;呼吸灯周期
R_LEDX              EQU    066H
R_COUNT             EQU    065H

KEY_COUNT       EQU  064H      ;长按计时
KEY_COUNT1       EQU  063H      ;长按计时

COUNT_LED       EQU  062H      ;电压低于 3V灯闪 3S计时
COUNT_LED1       EQU  061H
COUNT_LED2       EQU  060H

COUNT_H_L       EQU  05FH      ;接收充满信号计时

R_600MS_COUNT       EQU    05EH     ;负载拔出判断计时
R_600MS_COUNT1      EQU    05DH

R_LOW_V_COUNT       EQU    05CH     ;负载接入低电压重复检测计数
R_LOW_V_COUNT1      EQU    05BH     ;雾化开低电压重复检测计数

R_JUDGE_KEY         EQU    05AH     ;短按计时
R_JUDGE_KEY1        EQU    059H
;===================================================
=
;                PROGRAM START ;===================================================
=
    ORG   000H
    GOTO  JP_POWER_ON

    ORG   004H
    GOTO  INTERRUPTPROG
;===================================================
=
;                      中断部分
;===================================================
=
INTERRUPTPROG:
;----------------------------------------------------
  PUSH
    BTFSC    INTF,TM0IF
    GOTO     INT_TM0CON_PRO                      ;定时器 0中断

    GOTO     INTERRUPTPROG_EXIT
;===================================================
=======
INT_TM0CON_PRO:                ;定时器 0中断   125us
;----------------------------------------------------------
    BCF      INTF,TM0IF
;;==================================================
========
;;==================================================
========
INT_TM0CON_N00:                        ;检按键
;==================================================
==========
     BTFSC   PT1,1      GOTO  CHECK_DO_WITH_KEY

     BTFSC R_KEY_FLAG,1
     GOTO  CHECK_KEY_TIME00

     CLRF  R_JUDGE_KEY
     BSF    R_KEY_FLAG,0
     INCF  R_JUDGE_KEY1,1
     MOVLW   120                     ;15MS
      XORWF   R_JUDGE_KEY1,0
      BTFSS   STATUS,Z
      GOTO    INT_TCC_DO_W00134

      CLRF  R_JUDGE_KEY1
      BCF    R_KEY_FLAG,0
      BSF    R_KEY_FLAG,1
      BCF    R_KEY_FLAG,2
      BCF    R_KEY_FLAG,3
      CLRF  KEY_COUNT
      CLRF  KEY_COUNT1
      GOTO    INT_TCC_DO_W00134
;;--------------------------------------------------------
CHECK_DO_WITH_KEY:
;;--------------------------------------------------------
      CLRF  R_JUDGE_KEY1
    ;;---------------------------------------------------------
      BTFSS R_KEY_FLAG,1
     GOTO  CHECK_KEY_TIME01

        INCF  R_JUDGE_KEY,1        MOVLW   40                     ;5MS
        XORWF   R_JUDGE_KEY,0
        BTFSS   STATUS,Z
        GOTO    INT_TCC_DO_W00134

        CLRF  R_JUDGE_KEY
       BCF   R_KEY_FLAG,1
;;---------------------------------------------------------------
       BTFSC  R_KEY_FLAG,3
       GOTO  CLR_KEY_TIME_N00

       BSF   R_KEY_FLAG,4    ;;ONE KEY DOWN SIGN
;;--------------------------------------------------------------
CLR_KEY_TIME_N00:
;;----------------------------------------------------------------
      BCF    R_KEY_FLAG,0
      BCF    R_KEY_FLAG,1
      BCF    R_KEY_FLAG,2
      BCF    R_KEY_FLAG,3
      CLRF  KEY_COUNT
      CLRF  KEY_COUNT1
      GOTO    INT_TCC_DO_W00134
;;------------------------------------------------------------
CHECK_KEY_TIME01:
;;------------------------------------------------------------
     BTFSS    R_KEY_FLAG,0
     GOTO      INT_TCC_DO_W00134

     INCF      R_JUDGE_KEY,1
     MOVLW     40                     ;5MS       XORWF     R_JUDGE_KEY,0
      BTFSS     STATUS,Z
      GOTO      INT_TCC_DO_W00134

      CLRF    R_JUDGE_KEY
     BCF    R_KEY_FLAG,0
     GOTO      INT_TCC_DO_W00134
;;--------------------------------------------------------------
CHECK_KEY_TIME00:
;;--------------------------------------------------------------
     BTFSC    R_KEY_FLAG,3
     GOTO    INT_TCC_DO_W00134
;;--------------------------------------------------------------
     INCF     KEY_COUNT,1
      MOVLW    200
     XORWF    KEY_COUNT,0      ;;25MS
      BTFSS    STATUS,Z
      GOTO     INT_TCC_DO_W00134

      CLRF     KEY_COUNT

      INCF     KEY_COUNT1,1
      MOVLW    60
     XORWF    KEY_COUNT1,0      ;;1.5S
      BTFSS    STATUS,Z
      GOTO     INT_TCC_DO_W00134

      CLRF     KEY_COUNT1
     BSF    R_KEY_FLAG,2    ;;LONG KEY DOWN SIGN
      BSF    R_KEY_FLAG,3      ;;------------------------------------------------------------
INT_TCC_DO_W00134:
;;---------------------------------------------------------
   BTFSS     RB_GLOBAL,F_LOAD_IN
    GOTO     INT_TM0CON_N001

    BTFSC      RB_GLOBAL,F_LOW_V
    GOTO     INT_TM0CON_N0023

    BTFSC      PT1,4
    GOTO     CLR_COUNT_NEXT021343
;;------------------------------------------------------
INT_TM0CON_N00234:                  ;负载拔出判断
;;--------------------------------------------------------
    INCF    R_600MS_COUNT,1
    MOVLW   200                     ;25MS
    XORWF   R_600MS_COUNT,0
    BTFSS   STATUS,Z
    GOTO    INT_TM0CON_N001

    CLRF  R_600MS_COUNT
    INCF    R_600MS_COUNT1,1    ;25*24=600MS
    MOVLW   24
    XORWF   R_600MS_COUNT1,0
    BTFSS   STATUS,Z
    GOTO  INT_TM0CON_N001

    CLRF  R_600MS_COUNT1
    BSF     RB_GLOBAL,F_LOAD_OFF    ;600ms低,负载拔出      GOTO  INT_TM0CON_N001
;;--------------------------------------------------------------
CLR_COUNT_NEXT021343:
;;--------------------------------------------------------------
    CLRF  R_600MS_COUNT
    CLRF  R_600MS_COUNT1
    GOTO INT_TM0CON_N001
;-----------------------------------------------------------------
INT_TM0CON_N0023:
;;----------------------------------------------------------------
    BTFSC   PT1,4
     GOTO  CLR_COUNT_NEXT021343

     GOTO  INT_TM0CON_N00234
;;==================================================
==============
INT_TM0CON_N001:                    ;开雾化电池电压低于 3V灯闪 3S
;;==================================================
==============
    BTFSS    RB_KEY,LED_FLASH
    GOTO   DEC_DELAY_20S

    INCF     COUNT_LED,1
    MOVLW    200
   XORWF    COUNT_LED,0      ;;25MS
    BTFSS    STATUS,Z
    GOTO   DEC_DELAY_20S

    CLRF      COUNT_LED

    INCF     COUNT_LED1,1     MOVLW    10
   XORWF    COUNT_LED1,0      ;;250MS
    BTFSS    STATUS,Z
    GOTO   DEC_DELAY_20S

    CLRF   COUNT_LED1

    INCF   COUNT_LED2,1
    MOVLW    12
    XORWF    COUNT_LED2,0     ;;3S
    BTFSS    STATUS,Z
    GOTO   LED_FLASH_NEXT00
;;-----------------------------------------------------
    CLRF     COUNT_LED2
    BCF      RB_KEY,LED_FLASH
    BCF      PT3,1
    GOTO   DEC_DELAY_20S
;;------------------------------------------------------
LED_FLASH_NEXT00:
;;-----------------------------------------------------
   BTFSC   COUNT_LED2,0
   BCF      PT3,1

    BTFSS   COUNT_LED2,0
   BSF      PT3,1
;===================================================
======
DEC_DELAY_20S:                            ;短按工作 20S倒计时
;;--------------------------------------------------------------------
   BTFSS    RB_GLOBAL,F_20S_COUNT    ;     GOTO     JUDGE_LED

    INCF     R_DEC_COUNT,1
    MOVLW    200                      ;125US*200*40*20=20S
    XORWF    R_DEC_COUNT,0
    BTFSS    STATUS,Z
    GOTO     JUDGE_LED

    CLRF     R_DEC_COUNT
    INCF     R_DEC_COUNT1,1
    MOVLW    40
    XORWF    R_DEC_COUNT1,0
    BTFSS    STATUS,Z
    GOTO     JUDGE_LED

    CLRF     R_DEC_COUNT1
    INCF     R_DEC_COUNT2,1
    MOVLW    20
    XORWF    R_DEC_COUNT2,0
    BTFSS    STATUS,Z
    GOTO     JUDGE_LED

    CLRF     R_DEC_COUNT2
  ;------------------------------------------------------------
    BCF     RB_KEY,WUHUA_DO
    BCF     RB_KEY,WUHUA_DO1
  ;;---------------------------------------------------------
     BTFSS    RB_KEY,DC_IN
     BCF   PT3,1
   ;;------------------------------------------------------      BCF     TM2CON,1
     BCF     TM2CON,0
     BCF     TM2CON,7   ;;OFF PWM
     BCF   PT5,0

     BCF      RB_GLOBAL,F_20S_COUNT     ;置低20S倒计时标志
;===================================================
============
JUDGE_LED:                             ;充电处理
;===================================================
===========
    BTFSS    RB_KEY,DC_IN                  ;充电是否接入
    GOTO     LED_DISCHARGE                 ;未接入
  ;--------------------------------------------接入
    BTFSC    RB_GLOBAL,F_BAT_FULL                ;是否充满
    GOTO     FULL_LED                            ;高,已充满
  ;---------------------------------------------判断是否充满

    BTFSC    PT5,1
    GOTO   DO_WITH_DELYA2S_L11

    INCF  COUNT_H_L,1
    MOVLW   100        ;;125us*100=12.5MS
    SUBWF   COUNT_H_L,0
    BTFSS   STATUS,C
    GOTO  DO_WITH_DELYA2S_L

    CLRF  COUNT_H_L
    GOTO     FULL_NO   ;;------------------------------------------------------------
DO_WITH_DELYA2S_L11:
;------------------------------------------------------------
     CLRF   COUNT_H_L
;;------------------------------------------------------------
DO_WITH_DELYA2S_L:
;;------------------------------------------------------------
  INCF     R_CHA_FULL_COUNT,1
  MOVLW    200                             ;125US*200*80=2S
  XORWF    R_CHA_FULL_COUNT,0
  BTFSS    STATUS,Z
  GOTO     DO_WITH_THE_GRADUALLY

  CLRF     R_CHA_FULL_COUNT
  INCF     R_CHA_FULL_COUNT1,1
  MOVLW    80
  XORWF    R_CHA_FULL_COUNT1,0
  BTFSS    STATUS,Z
  GOTO     DO_WITH_THE_GRADUALLY

  CLRF     R_CHA_FULL_COUNT1
  BSF      RB_GLOBAL,F_BAT_FULL            ;连续检测 2S为高,则充满
  GOTO     FULL_LED
;--------------------------------
  FULL_NO:
;--------------------------------
    CLRF     R_CHA_FULL_COUNT
    CLRF     R_CHA_FULL_COUNT1
    GOTO     DO_WITH_THE_GRADUALLY
;--------------------------------  FULL_LED:
;--------------------------------
    BSF      PT3,1
    GOTO     INTERRUPTPROG_EXIT
;===================================================
============
LED_DISCHARGE:                             ;电池低电压灯闪
;===================================================
============
    BTFSS    RB_GLOBAL,F_LOW_V              ;电池电压低?
    GOTO     INTERRUPTPROG_EXIT             ;正常
   ;---------------------------------------电压低,灯闪
    INCF     R_LOW_COUNT,1
    MOVLW    40                            ;125*40*50=250MS
    XORWF    R_LOW_COUNT,0
    BTFSS    STATUS,Z
    GOTO     INTERRUPTPROG_EXIT

    INCF     R_LOW_COUNT1,1
    CLRF     R_LOW_COUNT
    MOVLW    50
    XORWF    R_LOW_COUNT1,0
    BTFSS    STATUS,Z
    GOTO     INTERRUPTPROG_EXIT

    CLRF     R_LOW_COUNT1
    MOVLW    00000010B
    XORWF    PT3,1
    GOTO     INTERRUPTPROG_EXIT ;===================================================
============
DO_WITH_THE_GRADUALLY:                       ;充电呼吸灯部分程序
;===================================================
============
    BTFSS  RB_GLOBAL,F_ON_OFF_LED
  GOTO   DO_WITH_OFF
;--------------------------------------------
DO_WITH_ON:                 ;由亮变暗
  MOVFW  R_CYCLE          ;
  SUBWF  R_LEDX,0         ;
  BTFSS  STATUS,C         ;
  GOTO   DO_WITH_ON_0     ;
;---------------------------------------
  BCF    RB_GLOBAL,F_ON_OFF_LED        ;
  MOVFW  R_CYCLE
  MOVWF  R_LEDX
  GOTO   GRADUALLY_LED_EXIT
;---------------------------------------
DO_WITH_ON_0:
  INCF   R_COUNT,1
  MOVFW  R_LEDX
  SUBWF  R_COUNT,0
  BTFSC  STATUS,C
  GOTO   DO_WITH_ON_1
;--------------------------------------
  BCF    PT3,1
  GOTO   GRADUALLY_LED_EXIT
;----------------------------------------
DO_WITH_ON_1:   MOVFW  R_CYCLE
  SUBWF  R_COUNT,0
  BTFSC  STATUS,C
  GOTO   DO_WITH_ON_2
;--------------------------------------
  BSF    PT3,1
  GOTO   GRADUALLY_LED_EXIT
;----------------------------------------
DO_WITH_ON_2:
  INCF   R_LEDX,1
  CLRF   R_COUNT
  GOTO   GRADUALLY_LED_EXIT
;----------------------------------------
DO_WITH_OFF:                 ;由暗变亮
  MOVLW  0                 ;
  XORWF  R_LEDX,0          ;
   BTFSS  STATUS,Z          ;
  GOTO   DO_WITH_OFF_0     ;
;----------------------------------------
  BSF    RB_GLOBAL,F_ON_OFF_LED           ;
  CLRF   R_LEDX
  GOTO   GRADUALLY_LED_EXIT
;----------------------------------------
DO_WITH_OFF_0:
    INCF   R_COUNT,1
    MOVFW  R_LEDX
    SUBWF  R_COUNT,0
    BTFSC  STATUS,C
    GOTO   DO_WITH_OFF_1
;----------------------------------------     BCF    PT3,1
    GOTO   GRADUALLY_LED_EXIT
;-----------------------------------------
DO_WITH_OFF_1:
    MOVFW  R_CYCLE
    SUBWF  R_COUNT,0
    BTFSC  STATUS,C
    GOTO   DO_WITH_OFF_2
;-----------------------------------------
    BSF    PT3,1
    GOTO   GRADUALLY_LED_EXIT
DO_WITH_OFF_2:
    DECF   R_LEDX,1
    CLRF   R_COUNT
    GOTO   GRADUALLY_LED_EXIT
;----------------------------------------------
GRADUALLY_LED_EXIT:
  MOVLW  100
  MOVWF  R_CYCLE
;==============================================
INTERRUPTPROG_EXIT:               ;中断退出
;==============================================
  CLRF   INTF
  POP
  RETFIE
;===================================================
=
;            PROGRAM  START
;===================================================
=
JP_POWER_ON: ;-----------------------------------------------------
  CALL    DELAY_100MS
  CALL    DELAY_100MS
  CALL    DELAY_100MS
;----------------------------------------------------
INIT_MCU:
;---------------------------------------------------
  CALL    SUB_INIT_MCU
;===================================================
=
;                主程序
;===================================================
=
MAIN:
;---------------------------------------------------
  CLRWDT
  NOP
  NOP
  CALL    SUB_CHARGE         ;充电部分

  CALL    SUB_DISCHARGE      ;电池电压检测程序部分

  CALL    SUB_LOAD_IN        ;负载接入部分

  CALL    SUB_KEY            ;按键检测部分

  CALL  SUB_PWM            ;雾化部分
;------------------------------
  BTFSC RB_KEY,DC_IN   GOTO  MAIN

  BTFSC RB_KEY,WUHUA_DO
  GOTO  MAIN

  BTFSC R_KEY_FLAG,0
  GOTO  MAIN

  BTFSC R_KEY_FLAG,1
  GOTO  MAIN

  BTFSC   RB_KEY,LED_FLASH
  GOTO  MAIN

  BTFSC   RB_GLOBAL,F_LOAD_IN
  GOTO    MAIN

  BTFSS   PT1,1
  GOTO    MAIN

  GOTO    SUB_SLEEP
;===================================================
=
;            按键
;===================================================
=
SUB_KEY:
;------------------------------------------------------------
  BTFSS    R_KEY_FLAG,2
  GOTO    CHECK_KEY_ONE00
     BCF      R_KEY_FLAG,2
;;---------------------------------------------------------------
  BTFSC RB_KEY,WUHUA_DO
;;---------------------------------------------------------------
    RETURN
;;--------------------------------------------------------------
     BSF     RB_KEY,WUHUA_DO
     BSF     RB_KEY,WUHUA_DO1

     BTFSS  RB_KEY,DC_IN
     BSF    PT3,1
;;-----------------------------------------------------------------
      BCF    RB_GLOBAL,F_20S_COUNT    ;
     CLRF  R_DEC_COUNT
   CLRF  R_DEC_COUNT1
    CLRF  R_DEC_COUNT2
  ;;---------------------------------------------------------------
     RETURN
;;---------------------------------------------------------------
CHECK_KEY_ONE00:
;;----------------------------------------------------------------
   BTFSS    R_KEY_FLAG,4
  RETURN

  BCF      R_KEY_FLAG,4
;----------------------------------------------------------------
  BTFSC RB_KEY,DC_IN
    GOTO  DO_WITH_KEY_ONE

    BTFSC  RB_KEY,LED_FLASH    GOTO  OFF_WUHUA_DO_WOO
;-----------------------------------------------------短按电池电压低于 3V关PWM
  MOVLW    00000000B
  MOVWF    R_AD_IN              ;AIN0输入,参考电压 1.4v
  CALL     SUB_ADC_CONVERT      ;电池电压低于 3V,关雾化
;-------------------------------------------------------
  MOVLW    08H                  ;3/4=0.75V   0.75*4096/1.4=0892H
  SUBWF    R_TEMP_AD_H,0
  BTFSS    STATUS,C
  GOTO   OFF_MCU_DO_W0012

  BTFSS    STATUS,Z
  GOTO   DO_WITH_KEY_ONE

  MOVLW    92H
    SUBWF    R_TEMP_AD_L,0
    BTFSC    STATUS,C
    GOTO   DO_WITH_KEY_ONE
;;--------------------------------------------------------
OFF_MCU_DO_W0012:
;;--------------------------------------------------------
   CLRF    COUNT_LED
  CLRF    COUNT_LED1
  CLRF    COUNT_LED2
    BSF     RB_KEY,LED_FLASH
    BSF     PT3,1
;;------------------------------------------------------
  RETURN
;;---------------------------------------------------------------      DO_WITH_KEY_ONE:
;;----------------------------------------------------------------
    BTFSC  RB_KEY,WUHUA_DO
    GOTO  OFF_WUHUA_DO_WOO
;;-------------------------------------------------------------
DO_ON_WUHUA_NEXT00:
;--------------------------------------------------------------
  BSF     RB_KEY,WUHUA_DO
    BSF     RB_KEY,WUHUA_DO1

    BTFSS  RB_KEY,DC_IN
    BSF   PT3,1
;;--------------------------------------------------------------------
    BSF    RB_GLOBAL,F_20S_COUNT    ;
    CLRF  R_DEC_COUNT
  CLRF  R_DEC_COUNT1
   CLRF  R_DEC_COUNT2
  ;;---------------------------------------------------------------
    RETURN
;;----------------------------------------------------------
  OFF_WUHUA_DO_WOO:
  ;---------------------------------------------------------
     BCF     RB_KEY,WUHUA_DO
     BCF     RB_KEY,WUHUA_DO1
     BCF   RB_GLOBAL,F_LOW_V

     CLRF    COUNT_LED
   CLRF    COUNT_LED1
    CLRF    COUNT_LED2
     BCF   RB_KEY,LED_FLASH   ;;-------------------------------------------------------
     BTFSS  RB_KEY,DC_IN
     BCF  PT3,1
   ;;------------------------------------------------------
     BCF     TM2CON,1
     BCF     TM2CON,0
     BCF     TM2CON,7   ;;OFF PWM
     BCF   PT5,0

      BCF    RB_GLOBAL,F_20S_COUNT    ;
     CLRF  R_DEC_COUNT
   CLRF  R_DEC_COUNT1
    CLRF  R_DEC_COUNT2
;;--------------------------------------------------------
     RETURN
;===================================================
=
;                休眠程序
;===================================================
=
SUB_SLEEP:
  CLRF    INTE
  ;---------------------------------------------------------
  CLRF    SRADCON1
  CLRF    SRADCON2
  ;---------------------------------------------------------
  MOVLW   11100101B          ;
  MOVWF   PT1EN             ;PT1.1  PT1.3   PT1.4 INPUT
  MOVLW   00000010B ;
  MOVWF   PT1PU             ;PT1.1   PULL UP
  MOVLW   00000001B   MOVWF   PT1               ;PT1.0输出高

  MOVLW   11111111B
  MOVWF   PT3EN             ;PT3设为输出
  CLRF    PT3PU
  CLRF    PT3CON            ;休眠全设置为数字口
  MOVLW   00000001B
  MOVWF   PT3               ;PT3.0输出高

  MOVLW   11111111B
  MOVWF   PT5EN
  CLRF    PT5PU
    CLRF    PT5CON            ;
    CLRF    PT5
    ;----------------------------------------------------------
     CLRF    TM0CON
  CLRF    TM2CON
  CLRF    TM3CON
  ;------------------------
  CLRF   WDTCON          ; 关闭WDT并设置溢出时间为 2048ms
    CLRWDT
    BSF   MCK,5        ; 关闭WDT晶振
    ;----------------------------------------------------------
    CLRF    INTF
    CLRF    INTF2
    CLRF    INTE2

    MOVLW   10000010B     MOVWF   INTE                ;使能外部中断 1    总中断
    MOVLW   00111001B
    MOVWF   PT1CON              ;使能PT1.1  PT1.3   PT1.4外部中断 1    状态改变触发
    ;------------------------------------------------------------------------
  SLEEP
    NOP
    NOP
    NOP
    GOTO    INIT_MCU
;===================================================
=
;                充电程序
;===================================================
=
SUB_CHARGE:
;;---------------------------------------------------
  BTFSC RB_KEY,DC_IN      ;;
  GOTO  CHECK_DC_IN_NEXT

  BTFSS   PT1,3
  RETURN
;---------------------------------------
  MOVLW   20
  MOVWF   040H
  CALL    DELAY_1MS         ;延时 20MS
;---------------------------------------
    BTFSS   PT1,3
  RETURN
;;==================================================
  BCF        RB_GLOBAL,F_LOAD_IN   CLRF       R_600MS_COUNT
    CLRF       R_600MS_COUNT1
    BCF        RB_GLOBAL,F_LOAD_OFF
   ;;-------------------------------------------------------
    BCF        RB_GLOBAL,F_LOW_V
    CLRF       R_LOW_COUNT
    CLRF       R_LOW_COUNT1
    BCF        PT3,1
;;==================================================
==
  BSF    RB_KEY,DC_IN
;;----------------------------------------------------
  BCF     RB_GLOBAL,F_LOW_V
   ;---------------------------------------
    CLRF     R_LOW_COUNT
    CLRF     R_LOW_COUNT1
;;-----------------------------------------------------
    CLRF     R_CHA_FULL_COUNT
    CLRF     R_CHA_FULL_COUNT1
    BCF      RB_GLOBAL,F_BAT_FULL
  ;;---------------------------------------------------
  CLRF   COUNT_LED
  CLRF   COUNT_LED1
  CLRF   COUNT_LED2
    BCF    RB_KEY,LED_FLASH
    BSF    PT3,1

   CLRF   COUNT_H_L
;;------------------------------------------------------
  RETURN ;;-----------------------------------------------------
CHECK_DC_IN_NEXT:
;;------------------------------------------------------
  BTFSC    PT1,3
  RETURN
  ;---------------------------------------
  MOVLW   20
  MOVWF   040H
  CALL    DELAY_1MS         ;延时 20MS
  ;---------------------------------------
    BTFSC   PT1,3
  RETURN

  BCF    RB_KEY,DC_IN
;;------------------------------------------------------
  BCF     RB_GLOBAL,F_LOW_V              ;
   ;---------------------------------------
    CLRF     R_LOW_COUNT
    CLRF     R_LOW_COUNT1
;;-----------------------------------------------------
    CLRF     R_CHA_FULL_COUNT
    CLRF     R_CHA_FULL_COUNT1
    BCF      RB_GLOBAL,F_BAT_FULL
  ;;----------------------------------------------------
  BCF     PT3,1
;;------------------------------------------------------
  BTFSC RB_KEY,WUHUA_DO
  BSF    PT3,1

   CLRF  COUNT_H_L ;;------------------------------------------------------
  RETURN
;===================================================
=
;                负载接入程序
;===================================================
=1.1KHz    460US高  460US低
SUB_LOAD_IN:
    BTFSC     RB_KEY,DC_IN        ;;DC IN
  RETURN

  BTFSC      RB_KEY,WUHUA_DO
  RETURN
;----------------------------------------------------
  BTFSC      RB_GLOBAL,F_LOAD_IN    ;;THE LOAD SIGN
  GOTO     CHECK_LOAD_IN_EXIT
;-----------------------------------
  BTFSS      PT1,4
  RETURN

  MOVLW      50                       ;DELAY 200US
  CALL       DELAY_4US
;------------------------------------
  BTFSS      PT1,4
  RETURN
;----------------------------------------负载接入
  BSF        RB_GLOBAL,F_LOAD_IN

  CLRF       R_600MS_COUNT
    CLRF       R_600MS_COUNT1           BCF        RB_GLOBAL,F_LOAD_OFF

    BCF        RB_GLOBAL,F_LOW_V
    CLRF       R_LOW_COUNT
    CLRF       R_LOW_COUNT1
    BCF        PT3,1
  ;;------------------------------------------------------
  RETURN
;----------------------------------------------------------
CHECK_LOAD_IN_EXIT:                   ;负载断开检测
;----------------------------------------------------------
    BTFSS      RB_GLOBAL,F_LOAD_OFF
    GOTO     DO_WITH_CHECK_BAT
  ;-----------------------------------------------------
    BCF        RB_GLOBAL,F_LOAD_IN
    CLRF       R_600MS_COUNT
    CLRF       R_600MS_COUNT1
    BCF        RB_GLOBAL,F_LOAD_OFF
   ;;----------------------------------------------------------
    BCF        RB_GLOBAL,F_LOW_V
    CLRF       R_LOW_COUNT
    CLRF       R_LOW_COUNT1
    BCF        PT3,1
   ;------------------------------------------------------------
  RETURN
;;-------------------------------------------------------------
DO_WITH_CHECK_BAT:
;;--------------------------------------------------------------
    BTFSC     RB_GLOBAL,F_LOW_V
  RETURN ;;---------------------------------------------------------------
  MOVLW   00000000B
  MOVWF   R_AD_IN                    ;AIN0输入  PT3.0
    CALL    SUB_ADC_CONVERT            ;调用AD转换程序
;------------------------------------------------------------
    MOVLW    09H              ;3.24/4=0.81V   0.81*4096/1.4=0942H
    SUBWF    R_TEMP_AD_H,0
    BTFSS    STATUS,C
    GOTO     BAT_LOW_V11                             ;电池电压低

    BTFSS    STATUS,Z
    GOTO     BAT_NORMAL_V11                          ;电压正常
;-------------------------------------------------------------;比较低位
    MOVLW    42H
    SUBWF    R_TEMP_AD_L,0
    BTFSS    STATUS,C
    GOTO     BAT_LOW_V11
;-------------------------------------------------------------
BAT_NORMAL_V11:
;-------------------------------------------------------------
   CLRF     R_LOW_V_COUNT
     RETURN
;--------------------------------------------------------------
BAT_LOW_V11:
;-------------------------------------------------------------
  INCF     R_LOW_V_COUNT,1
    MOVLW    100                      ;连续检到 100次电压低  确认有效
    XORWF    R_LOW_V_COUNT,0     BTFSS    STATUS,Z
    RETURN

    CLRF     R_LOW_V_COUNT
    BSF      RB_GLOBAL,F_LOW_V       ;电压低,置高 低电压标志
    RETURN
;------------------------------------------------------
;===================================================
=============
;                电池电压检测程序
;===================================================
=============
SUB_DISCHARGE:
;-------------------------------------------------------------
  BTFSC     RB_KEY,DC_IN        ;;DC IN
  RETURN
                                      ;
  BTFSS     RB_KEY,WUHUA_DO
  RETURN
;------------------------------------------------------电池电压检测
    MOVLW    00000000B
  MOVWF    R_AD_IN                         ;AIN0输入,参考电压 1.4v
  CALL     SUB_ADC_CONVERT                 ;电池电压低于 3V,关雾化
;--------------------------------------
  MOVLW    08H                             ;3/4=0.75V   0.75*4096/1.4=0892H
  SUBWF    R_TEMP_AD_H,0
  BTFSS    STATUS,C
  GOTO   OFF_MCU_DO_W001

  BTFSS    STATUS,Z   GOTO   CHECK_BAT_V_N001

  MOVLW    92H
    SUBWF    R_TEMP_AD_L,0
    BTFSC    STATUS,C
    GOTO     CHECK_BAT_V_N001
;;---------------------------------------------------------------
OFF_MCU_DO_W001:
;;---------------------------------------------------------------
  CLRF  COUNT_LED
  CLRF  COUNT_LED1
  CLRF  COUNT_LED2
    BSF   RB_KEY,LED_FLASH
    BSF     PT3,1
;;--------------------------------------------------------------
   BCF     RB_KEY,WUHUA_DO
     BCF     RB_KEY,WUHUA_DO1
     BCF   RB_GLOBAL,F_LOW_V
  ;;------------------------------------------------------------
     BCF     TM2CON,1
     BCF     TM2CON,0
     BCF     TM2CON,7   ;;OFF PWM
     BCF   PT5,0

      BCF    RB_GLOBAL,F_20S_COUNT    ;
     CLRF  R_DEC_COUNT
   CLRF  R_DEC_COUNT1
    CLRF  R_DEC_COUNT2
   RETURN
;;-------------------------------------------------------------  CHECK_BAT_V_N001:
;;--------------------------------------------------------------
    MOVLW    00000000B
  MOVWF    R_AD_IN                         ;
  CALL     SUB_ADC_CONVERT                 ;
;---------------------------------------------------------------
    MOVLW    09H              ;3.24/4=0.81V   0.81*4096/1.4=0942H
    SUBWF    R_TEMP_AD_H,0
    BTFSS    STATUS,C
    GOTO     BAT_LOW_V                             ;电池电压低

    BTFSS    STATUS,Z
    GOTO     BAT_NORMAL_V                          ;电压正常
;--------------------------------------------------------------
JUDGE_LOW:
;-------------------------------------------------------------;比较低位
    MOVLW    42H
    SUBWF    R_TEMP_AD_L,0
    BTFSS    STATUS,C
    GOTO     BAT_LOW_V
;-------------------------------------------------------------
BAT_NORMAL_V:
;-------------------------------------------------------------
    CLRF     R_LOW_V_COUNT1
    RETURN
;--------------------------------------------------------------
BAT_LOW_V:
;-------------------------------------------------------------
    INCF     R_LOW_V_COUNT1,1      MOVLW    200                     ;200次
    XORWF    R_LOW_V_COUNT1,0
    BTFSS    STATUS,Z
    RETURN

    BSF      RB_GLOBAL,F_LOW_V       ;电压低,置高 低电压标志
    CLRF     R_LOW_V_COUNT1
    RETURN
;===================================================
=
;                PWM
;===================================================
=
SUB_PWM:
;----------------------------------------------------
  BTFSS  RB_KEY,WUHUA_DO1
  RETURN

  BCF    RB_KEY,WUHUA_DO1
;;------------------------------------------------------
  MOVLW   16
  MOVWF   R_PWM2_SCAN_COUNT          ;扫频计数,扫 14次
  MOVLW   138
  MOVWF   R_TEMP_TM2IN
  MOVLW   70
  MOVWF   R_TEMP_TM2R
;-------------------------------------------------------
  BSF     TM2CON,0
  BSF     TM2CON,1
  BSF     TM2CON,7                    ;-------------------------------------------------------
SCAN_PWM2:                             ;开始扫频
;-------------------------------------------------------
  CLRWDT

  MOVFW   R_TEMP_TM2IN
  MOVWF   TM2IN                      ;频率
  MOVFW   R_TEMP_TM2R
  MOVWF   TM2R                       ;占空比
;-------------------------------------------------------
  BSF     TM2CON,0
  BSF     TM2CON,1
  BSF     TM2CON,7                   ;打开PWM2
;-----------------------------------------------------
  MOVLW   20                        ;死延时 20ms
  MOVWF   040H
    CALL    DELAY_1MS
;--------------------------
  MOVLW   00100000B
  MOVWF   R_AD_IN                    ;AIN2输入  PT3.2
    CALL    SUB_ADC_CONVERT            ;调用AD转换程序
;------------------------------------------------------------
COMPARE_AD_H:
;------------------------------------------------------------
    MOVFW   R_TEMP_AD_H
    SUBWF   R_AD_H,0
    BTFSS   STATUS,C
    GOTO    SAVE_NEW_VALUE     BTFSS   STATUS,Z
    GOTO    SCAN_INC
;------------------------------------------------------------
COMPARE_AD_L:
;------------------------------------------------------------
    MOVFW   R_TEMP_AD_L
    SUBWF   R_AD_L,0
    BTFSC   STATUS,C
    GOTO    SCAN_INC
;------------------------------------------------------------
SAVE_NEW_VALUE:
;------------------------------------------------------------
    MOVFW   R_TEMP_AD_L
    MOVWF   R_AD_L
    MOVFW   R_TEMP_AD_H
    MOVWF   R_AD_H
    MOVFW   R_TEMP_TM2IN               ;将当前频率保存为最佳
  MOVWF   R_TM2IN
  MOVFW   R_TEMP_TM2R
  MOVWF   R_TM2R
;-------------------------------------------------------------
SCAN_INC:
;--------------------------------------------------------------
  INCF    R_TEMP_TM2IN,1             ;溢出值+1;频率变大
  BTFSC   R_TEMP_TM2IN,0             ;使占空比为 50%:TM2IN每+2,TM2R+1
  INCF    R_TEMP_TM2R,1

  DECFSZ  R_PWM2_SCAN_COUNT,1        ;扫频计数-1,扫频完成?
  GOTO    SCAN_PWM2  ;----------------------------------------------------------------
SCAN_OVER:
;----------------------------------------------------------------
    MOVFW   R_TM2IN
    MOVWF   TM2IN
    MOVFW   R_TM2R
    MOVWF   TM2R
  ;-------------------------------------------------------------
  RETURN
;===================================================
=
;                ADC_CONVERT
;===================================================
=
SUB_ADC_CONVERT:
;----------------------------------------------------
  MOVLW   10010110B
  MOVWF   SRADCON1   ;使能ADC,比较器两端信号交换,内部参考电压,结果
放在SRAD中
  MOVFW   R_AD_IN
  MOVWF   SRADCON2                 ;AD输入设置
  MOVLW   11001111B
  ANDWF   METCH,1                  ;内部参考电压 1.4V
  CLRWDT
;---------------------------------------------------
SUB_ADC_TRANSFORM:
;---------------------------------------------------
  CLRF    R_TEMP_AD_L
  CLRF    R_TEMP_AD_H
  MOVLW   16   MOVWF   R_T_AD_COUNT             ;转换16次
;---------------------------------------------------
ADC_LOOP:
;---------------------------------------------------
  CLRWDT
  MOVLW   00000100B
  XORWF   SRADCON1,1               ;OFFEX取反
  BSF     SRADCON1,SRADS           ;开始 AD转换
  NOP
  BTFSC   SRADCON1,SRADS           ;等待AD转换
  GOTO    $-1
;----------------------------
  MOVFW   SRADL
  ADDWF   R_TEMP_AD_L,1            ;转换结果低位存入
  MOVFW   SRADH
  ADDWFC  R_TEMP_AD_H,1            ;转换结果高位存入
;----------------------------
  DECFSZ  R_T_AD_COUNT,1
  GOTO    ADC_LOOP
;---------------------------------------------------
ADC_AVERAGE_16:
……………………

网友A(2018-10-10):
你好,这个追频是用什么方式,带干烧检水功能吗

网友A:
你可以提供完整方案吗

网友B(2018-12-29):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追频是用什么方式,带干烧检水功能吗

我也在弄这个,你现在会了吗?怎么追频的啊

网友C(2019-08-07):
楼主,给个原理图看下好不好

网友D(2019-11-12):
程序是单片机C语言就好了,汇编不习惯。

网友E(2020-11-30):
这个历害了,谁有精力看完啊。

楼主(2021-03-30):
引用 网友E:
这个历害了,谁有精力看完啊。

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追频是用什么方式,带干烧检水功能吗

追频改变频率的同时检雾化片AD,AD值最大的频率即为最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是单片机C语言就好了,汇编不习惯。

都差不多的,多试试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提供完整方案吗

现在都不做雾化器方案了,没什么利润了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个原理图看下好不好

论坛私信

网友F(2021-11-29):
这年头汇编不容易啊,有没有用C做得

网友G(2021-12-31):
与原理图吗,这样分析才嫩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