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片机参考书和实验板

楼主(2018-09-10):
我是个初学者,我们这学期开设单片机原理课程,老师要求我们自己再选择一本参考书。能否帮推荐一本好的参考书和一套合适的实验板?

网友A:
最建议的就是一块最小系统板+周围外设电路模块。参考资料在基础阶段,一本STC芯片手册足够使用了,从芯片手册里你至少可以学到定时器/计数器、片内EEPROM、数码管和595、串口通信、双机通信、中断系统、以及比普通教程更加详细的寄存器配置,还有规范的代码例程。
如果你是从STC12或者STC15起步,还可以从芯片手册里学到一些别的东西,比如片内比较器、AD转换器、硬件PWM、硬件SPI等等,还有基于这些功能的使用例程。然后你要学会自己整合这些东西,作出一个完整的作品,以此为终点,你的入门阶段就结束了!

网友B:
书推荐郭天祥的那本<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入门,提高,开发>
至于实验板,我个人觉得用淘宝上最片的那种,只需要把所有IO口引出即可.
其他学习模块比如数码管 LCD之类的,自己用杜邦先去接.这样学习效果好.
甚至连实验板都不用买,去阅读相应的技术参考手册里的最小系统电路,买块洞洞板跟原件自己焊接会更好

网友C:
给你介绍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一般图书馆有参考书的,实在没有某宝上买个单片机有视屏教程

网友E:
51单片机

网友F:
郭天祥老师的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入门,提高,开发

网友G:
建议你系统的学习,开发板我觉得都一样把,如果没有基础就学习视频多一些的

网友H:
书推荐郭天祥的那本<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入门,提高,开发>,我也刚学

网友I:
51单片机及其实验板

网友J:
再论坛搜索一下,有很多类似的帖子

网友K:
可以先试试51单片机,买会送视频资料,可以参考 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网友L:
推荐郭天祥51单片机和他编写的那本书,某宝就有卖

网友M:
杜洋的爱上单片机就不错

网友N:
如果是没有基础的初学者,建议你从杜洋的《爱上单片机》入门比较简单,开发板就选用他书中配套所讲的STC12C2052AD单片机开发板比较好了。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制作一块,顺便也能培养自己的硬件搭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