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驱动电路的问题,单片机能接电阻直接驱动吗?

楼主(2018-09-10):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有数码管的电路图,我觉得有问题,单片机不是不能直接驱动数码管吗,他怎么只接了电阻?还有都说驱动数码管需要大一点的电流,所以不能直接接单片机的io口,
那段选和位选都需要大电流吗?

网友A:
这个是电路仿真软件画的图,用来仿真电路的,所以对有些实物需要注意的事项有所忽略

网友B:
仿真电路基本都是参数化,跟实际总是有些差异,因为这主要是调试软件用的。

网友C:
这个是电路仿真软件画的图,用来仿真电路的(是纯理论和原理)。实际电路要根据数码管和单片机的技术要求加电流转换集成电路或三极管,才能达到实际应用要求。

网友D:
单片机io口推挽输出,驱动电流为20ma的话,位选可以直接驱动,段选上加电阻

网友E:
他这个接了个上拉电阻的,你可以看见那个电阻上端就是1脚是接了电源的

传统的51单片机,如8031,AT89C51。
因为P0口,是为了扩展外部存储器时,用作数据线的,因此内部作了准双向口,即是开漏输出的,就不能有上拉电阻。
但是,当P0口作为I/O口使用时,就必须在外部加上拉电阻,这样才能有高电平输出。
而其余的P1,P·2,P3在内部已经加了上拉电阻了,所以,在外部就不用再加了。

网友F:
Q1:说是大电流,5V电源配合上拉电阻包提供的mA级的电流是足够的。(我记得还有用二极管驱动的)“直接驱动”的意思应该是指不再接其它的元器件,直接靠p口驱动数码管a-dp(只能说不建议吧)。
Q2:emmmmmm,作为初学者的我,若是说“大电流”=mA级,我觉得OK(つ﹏⊂)。

网友G:
因为是扫描显示,每一时刻只有一位数码管的8段可能被点亮,对于高亮数码管,每一段发光管1ma电流也可以点亮,这样共阴极数码管每位总电流小于10ma,单片机引脚可以承受的。再来看看8个段,51单片机高电平内部弱拉高,主要由外部挂高电阻RP1提供电流,每段1ma左右电流,RP1选2~3K都可以。综上所述这个电路工作没有问题。

网友H:
一般的单片机IO口都有几十ma的灌电流能力,只要给数码管限流,是可以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的。

网友I:
从产品设计来说,这样的电路在实际产品中是看不到的,正如楼主所说,单片机口线驱动电流及灌电流是有限的,一般需要加驱动三极管,一方面可以减轻单片机口线负担,另一方面可以进行电平转换,比如单片机供电电压为5V,而大尺寸数码管需要15V以上电压供电才能显示,当然也是可以加专用驱动ic,如2003之类

网友J:
驱动外部器件最好接缓冲放大为好

网友G:
一般在设计时,电路越简洁,越便于生产、维护。特别是有些小装置。下图是我的一个测试工装,用AVR单片机实现,只用4个电阻与4位数码管实现状态显示。利用片上PWM与比较器,只需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实现了简易AD转换,检测Vin输入电压的高低,产生G1,G2两个交替输出信号,速率根据Vin变化。用最小系统,最简单电路实现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K:
不是的 仿真不同于实际

网友L:
考虑数码管的的亮度和单片机驱动能力,建议核算一下电流,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只有几十毫安的电流,如果能够接受i这个亮度做好限流是没有问题,如果接收不了,建议采用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