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采集ads1255这款24位ad的源代码

楼主(2018-09-10):
次代码为stm32f系列单片机采集ads1255这款24位ad的源代码,通讯采用spi方式,24位ad的精度是可20ms采集一次,效率很高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dma.h"
#include "iwdg.h"
#include "spi.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ads1255.h"
#include "Protocol.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Buffer used for reception */
#define BUFFER_SIZE 64  //宏定义缓冲区大小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16_t rx_len1 = 0;//定义一个接收长度变量
uint8_t recv_end_flag1 = 0;//定义一个接收结束标变量
uint8_t rx_buffer1[64];//定义一个接收缓冲数组,128个元素
uint8_t sendcommand_flag=0x03;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IWDG_Init();
  MX_SPI2_Init();
  MX_TIM2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MX_TIM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ads1255_init();

  Uart_Event_Init(); //初始化串口事件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UART_IT_IDLE);        //使能串口1空闲中断
   UartEventType DataReceive;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IWDG_Refresh(&hiwdg);
    if(Uart_Event_Get(&DataReceive)==true)
    {
      sendcommand_flag=rx_buffer1[4];
    }

    if(sendcommand_flag==0x01)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FidDataFunction(),12);
    }
    else
    {

    }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rx_buffer1,BUFFER_SIZE);
  }

//      printf("\r\n****** FID Controller System ******\r\n ");
//      printf("Set SYSCLK to %dHz\r\n",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      printf("Set HCLK   to %dHz\r\n", HAL_RCC_GetHCLKFreq());
//      printf("Set PCLK1  to %dHz\r\n", HAL_RCC_GetPCLK1Freq());
//      printf("Set PCLK2  to %dHz\r\n", HAL_RCC_GetPCLK2Freq());
//      printf("signal value:%0.4lf\r\n",sign);
  }
  /* USER CODE END 3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I|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网友A:
最近在调试这颗IC,参考一下。。。。

网友B(2020-03-24):
最近在调试,参考一下。

网友C:
参考一下。

网友D(2020-05-12):
厉害了我的哥,参考一下

网友E:
赞,借鉴一下,我最近在看AD4111,楼主有推荐么

网友F(2020-07-31):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G(2021-11-24):
有人知道这边初始化时延时为什么都要几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