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学stm32做无人机,本人机电一体化毕业的 ,请问怎么入门比较好。

楼主(2018-09-10):
想学学stm32做无人机,本人机电一体化毕业的 ,请问怎么入门比较好。

网友A:
想自己做无人机,STM32必须要学好,其实我也是在学习32,发现之前学的那些C语言早就忘光了,又重新回去看了一下C语言,现在是边学STM32边学C语言。由于我没有51的基础,是直接学STM32的学起来是有点吃力,那些寄存器都不懂。学完STM32后,再准备了解一下PID算法。

网友B:
1、OpenPilot

OpenPilot是一个开源的用于飞机模型的无人驾驶飞行器项目,最初由David Ankers、Angus Peart和Vassilis Varveropoulos于2009年创立,旨在支持多旋翼以及固定翼的飞机,提供强大稳定的无人驾驶平台。OpenPilot通过社区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开发者可以通过此平台学习小型的无人机技术。OpenPilot软件是基于GPLv3许可协议的。

OpenPilot当前有两个硬件平台:CopterControl 和 Revolution。OpenPilot Revolution具有完整的板上惯性系统单元,而CopterControl板带有3轴陀螺仪和加速度计。CopterControl 可以扩展不同传感器和通讯系统。

CopterControl是第一代板子,后因陀螺仪问题修改为CC3D板子,Atom是最新的版本,功能完全兼容CC3D,但尺寸小了。

OpenPilot OpenControl

微控制器

STM32F103CBT6

传感器

Analog Devices ADXL345 Accel

Invensense IDG-500 XY Axis Gyro

Invensense ISZ-500 Z Axis Gyro

OpenPilot - /OpenControl 3D/Atom

微控制器:

STM32F103CBT6

传感器:

Invensense MPU-3/6000, 3-axis Gyros & Accel on 6000

Revolution

微控制器:

STM32F405RGT6, ARM Cortex-M4 内核@210MIPS

调制解调器:

采用了433MHz品牌/OPlink Modem。 OPLinkMINI采用STM32F103CBT6

传感器:

3 Axis Gyro

3 Axis Accelerometer

3 Axis Magnetometer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2、PX4 autopilot

PX4是一个独立的开源软件、开源硬件的开源项目,目的在于为学术、爱好和工业团体提供一款低成本高性能的高端的自动驾驶仪。PX4项目遵守BSD协议许可。这是一个完整的硬件和软件平台,非常像计算机,可以运行多个自动驾驶仪应用(如PX4 flight stack 货APM )。 该项目源于 ETH Zurich (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计算机视觉与几何实验室的PIXHAWK项目、并得到了自主系统实验室和 自动控制实验室的支持 ,以及一些出色的个人(Contact and Credits)也参与其中,包括 3D Robotics 和 international 3DR distributors的成员。

Pixhawk Autopilot

微控制器

32bit STM32F427, Cortex M4内核

168 MHz

256 KB RAM

2 MB Flash

32 bit STM32F103 自动防故障协处理器

传感器

ST Micro L3GD20H 16 bit gyroscope

ST Micro LSM303D 14 bit accelerometer / magnetometer

Invensense MPU 6000 3-axis accelerometer/gyroscope

MEAS MS5611 barometer

3、Autoquad

AutoQuad是一个开源软件项目,但硬件闭源。其旨在提供稳定、动态飞行和自动驾驶功能的飞控控制器。AutoQuad飞控控制器硬件采用了32位MCU和IMU传感器。

AutoQuad 6 Flight Controller

主要特征:

STM32F407 32bit Cortex M4 microcontroller (1MB flash)

14 general purpose PWM controllers / receivers (powered or un-powered)

Dedicated Spektrum satellite (remote receiver) 2.4Ghz R/C radio connector

uSD card slot driven by 4bit SDIO capable of 100Mb/s transfer (up to 32GB storage)

onboard uBlox LEA-6T GPS module with battery backup and timepulse capture

u.FL active GPS antenna connector

optional external bi-directional telemetry radio via standard 6 pin FTDI connector – powered up to 1A

I2C bus connector for I2C ESC’s (or other I2C devices)

X,Y Mag: HMC6042

Z Mag: HMC1041Z

X,Y Gyro: IDG500

Z Gyro: ISZ500

Accel: ADXL325

Pressure Sensor: MP3H6115A (optional 2. tube sensor)

Battery voltage monitor

4、AutoQuad M4AutoQuad M4是第一款新一代的AutoQuad飞行控制器。AutoQuad M4设计成可扩展的,从四方的口袋大小到重型直升机,通过扩展板还可以支持多达16个无刷电机。

主要特征:

STM32F405 MCU

Native USB with 1S battery charging

4 onboard motor drivers for brushed motors

Full 9-axis digital IMU with Altimeter

Onboard Ublox7 GPS module

Onboard Deltang DSM2 7-channel receiver

Expansion board headers containing PWM, GPIOs, SD-Card, UART and power

Onboard CAN bus transceiver

Included Quatos license for hobby and recreational crafts up to 1kg. Upgrade, educational and commercial licenses available.

5、Crazepony

Crazepony起源于孩子对飞行的梦想,承载着一群大学生对科技的热爱和追求。我们一起开发了Crazepony MINI四轴飞行器,并且将之开源,形成了飞行器爱好者社区。

主要特征:

STM32F103T8U6,72MHz的32位Cortex-M3架构处理器

传统蓝牙/蓝牙4.0 BLE无线控制

2.4G无线射频收发芯片nRF24L01 无线控制

650mAh航模电池,6分钟续航能力

对角距离14厘米,真正的掌上四轴

6维度传感器MPU6050

高精度气压计MS5611,实现Z轴方向室内自主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