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资料

楼主(2018-09-10):
1.      RS232简介:
RS-232标准中,字符是以一串行的比特串来一个接一个的串行(serial)方式传输,优点是传输线少,配线简单,传送距离可以较远。最常用的编码格式是异步起停(asynchronous start-stop)格式,它使用一个起始比特后面紧跟78 个数据比特(bit),然后是可选的奇偶校验比特,最后是一或两个停止比特。所以发送一个字符至少需要10比特,带来的一个好的效果是使全部的传输速率,发送信号的速率以10划分。一个最平常的代替异步起停方式的是使用高级数据链路控制协议(HDLC)。
RS232标准:rs232对两个方面做了规定,即信号电平标准和控制信号线的定义。
Rs232采用负的逻辑为规定的逻辑电平,与通常的TTL电平也不兼容,rs-5V~-15V规定为1,将+5V~+15V规定为0
EIA-RS-232C对电器特性、逻辑电平和各种信号线功能都作了规定。
  在TxD和RxD上:逻辑1(MARK)=-3V~-15V
  逻辑0(SPACE)=+3~+15V
  在RTS、CTS、DSR、DTR和DCD等控制线上:
  信号有效(接通,ON状态,正电压)=+3V~+15V
  信号无效(断开,OFF状态,负电压)=-3V~-15V
由于rs232并未定义连接器的物理特性,故而有DB-25DB-15DB-9等各种类型的连接器
DB-25:定义了25根信号线。
(1)      异步通信的9个电压信号(包括信号地)2,3,4,5,6,7,8,20,22
(2)      20mA电流信号9个12,13,14,15,16,17,19,23,24
(3)      空6个9,10,11,18,21,25
(4)      保护地(PE)1个,作为设备的接地端(1脚)
DB-9TXD3):串口数据输出
      RXD2):串口数据输入
           RST7):发送数据请求
           CTS8):清除发送
           DSR6):数据发送就绪
      DCD1):数据载波检测
      DTR4):数据终端就绪
GND(5):地线
R1(9):铃声指示
RS-232通信方式允许简单连接三线:Tx、Rx和地线。但是对于数据传输,双方必须对数据定时采用使用相同的波特率。尽管这种方法对于大多数应用已经足够,但是对于接收方过载的情况这种使用受到限制,因此就需要用到串口的握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