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呼吸灯的新想法设计

楼主(2018-09-10):
        看过一些用单片机做的呼吸灯,很多都是利于延时做的。如果用延时做,会有大量的延时处理。这是非常落后的程序,再想扩展别的功能就可能得不到正确的响应。我想到一个方法来做,并且已实现同时多路LED 的呼吸灯;
原理图见附件。
利用一个定时器产生20US的中断。每500个中断时间就是10ms,利用500个中断控制这10ms的高低电平(占空比),如250个中断高,250个中断低,就是50%的占空比。10MS的周期刚好是100HZ,LED 100HZ刷新足够了。利用另一个定时器来控制占空比的时间,这样就产生的呼吸效果。而且可以同时控制多路。
单片机源码:
#ifndef _CONFIG_H
#define _CONFIG_H
#include "STC15W40XXX.H"
#include <intrins.h>
//定义主时钟
#define FOSC 24000000UL           //20MHZ
#define T1000Hz (FOSC / 12 / 1000)
#define CCP_S0 0x10 //P_SW1.4
#define CCP_S1 0x20 //P_SW1.5

/* 数据类型定义 */
typedef  signed    char    uchar;    // 8位有符号整型数
typedef  signed    int     uint;   //16位有符号整型数
typedef  signed    long    ulong;   //32位有符号整型数
//定时器T0用作脉冲发生器,定时20us
void Timer0Init(void)  //20微秒@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
#endif

#include "main.h"
sbit LEDAll = P3^5;
sbit LEDA = P3^2;
sbit LEDB = P3^3;
sbit LEDC = P5^5;
sbit LEDD = P5^4;
sbit KEY_On=P3^4;
bit Power_on=0;
uchar KeySta = 1;     //全部按键的当前状态
uchar backup = 1;     //按键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值

uint cnt;
uint value;
uint PWM_Cont=0;

//--------------------
void UartInit();           [url=]//9600bps@33.1776MHz[/url]
void Timer0Init();           //Timer0 set
void PCATimerInit();        //Timer0 set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Function();             //按键功能函数

void Delay500ms()  [url=]//@33.1776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64;
j = 9;
k = 17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
PCATimerInit();   //PCA定时器初始化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EA = 1;           //打开总中断
Delay500ms();
SBUF=0XFF;
LEDAll=0;
LEDA=0;
LEDB=0;
LEDC=0;
LEDD=0;
P1=0X00;

while(1)
{
    if(Power_on )
{
//  LEDAll=0;
}
else
{
  //LEDAll=1;
}

}
}
/********************** Timer0 20us中断函数 ************************/
//定义20us的中断,因为10ms的周期信号100hz控制LED频频, 在10MS内分成500分占空比。每20US一次。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P_20us=0;
   EA=0;
   P_20us++;
if(P_20us>=500)
{
  LEDAll=1;
  P_20us=0;

}
else
{
  if(P_20us==PWM_Cont)
  LEDAll=0;
}
  EA=1;
}
//PCA定时器中断 1ms的中断时间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using 1
{

  static bit i=0;
  static uchar j=0;

  j++;
    CCF0 = 0;                       //清中断标志
    CCAP0L = value;
    CCAP0H = value >> 8;            //更新比较值
    value += T1000Hz;
Key_scan();
Key_Function();
   if(j>=5)
   {
     j=0;
if(i==0)
{
  PWM_Cont++;
  if(PWM_Cont==500)
  {
   i=1;
  }
}
else
{
  PWM_Cont--;
  if(PWM_Cont==20)
  {
   i=0;
  }
}
}

}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下载:

楼主:
按键部份已删除

网友A:
学习学习,看看看看,见过大佬

网友B:
延时做的太占资源,芯片就干不了其它事了;用中断来做,所占的资源很少,芯片可处理其它事情。

网友C:
专业呼吸灯可以,要是在其他应用中,20uS中断一次,单片机什么也干不了

楼主(2019-01-25):
单片机的频率可以尽量设置最高的,比较24M或 以上,20US还是可以的,中断里面不要做过多的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