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秒表计时器仿真

楼主(2018-09-10):
功能:计时器相当于秒表,有四个按键分别是开始,存储,回显和复位。
器件:at89c51、两个74H573、排阻、数码管、led、电阻等。

仿真2

仿真2

仿真1

仿真1

程序3

程序3

程序2

程序2

程序1

程序1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duan P0
#define wei P2
/*******端口定义*******/
sbit deng=P1^0;
sbit seg_sel=P1^4;
sbit bit_sel=P1^5;
sbit start=P3^2;
sbit store=P3^3;
sbit diskey=P3^4;
sbit reset=P3^5;
/*******变量定义*******/
u16 tem_ms;
u8 temp_buf[5][3];
u8 arr_pt;
u8 run_flag;//为1开始计数
u8 n_ten_ms,n_sec,n_min;
u8 code seg_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段选
u8 code bit_table[]={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位选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bf}
                    };
void delay(u16 num)
{
   u16 x,y;
   for(x=num;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_led(u8 which_bit,u8 which_number)
{
        bit_sel=1;
        wei=bit_table[which_bit];
        bit_sel=0;
        seg_sel=1;
        duan=seg_table[which_number];
        seg_sel=0;
}
        void display(u8 which_bit,u8 which_number)
{
        u8 x,y;
        x=which_number/10;//分离十位
    y=which_number%10;//分离个位
        display_led(5,16);
    delay(2);
    display_led(2,16);
    delay(2);
        if(which_bit==1)
        {
                display_led(6,y);
        delay(2);
                display_led(7,x);
        delay(2);

        }
   if(which_bit==2)
        {
                display_led(4,y);
        delay(2);
                display_led(3,x);
        delay(2);

        }
   if(which_bit==3)
        {
                display_led(1,y);
        delay(2);
                display_led(0,x);
        delay(2);

        }
}
void reflash(void)
{
    display(1,n_ten_ms);
        display(2,n_sec);
        display(3,n_min);
}
int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EA=1;
    ET0=1;//开放定时器0的溢出中断
        //TR0=1;
        while(1)
        {
                if(start==0)//开始程序
                {
                    deng=0;
                        delay(5);
                        if(start==0)
                        {
                                run_flag=~run_flag;
                        }while(!start);
                }
                if(reset==0)//复位程序
                {
                    deng=1;
                        delay(5);
                        if(reset==0)
                        {
                                n_ten_ms = 0;
                                n_sec = 0;
                                n_min = 0;
                        }while(!reset);

                }
                if(store==0)//存储程序
                {
                        delay(5);
                        if(store==0)
                        {
                                if((arr_pt>=0)&&(arr_pt<5))
                                        temp_buf[arr_pt][0]=n_ten_ms;
                        temp_buf[arr_pt][1]=n_sec;
                                        temp_buf[arr_pt][2]=n_min;
                                arr_pt++;
                        }while(!store);
                }
                        if(run_flag)//运行模式标志位
                        {
                                TR0=1;//开始计数
                        }

                        else if(!run_flag)
                        {
                                TR0=0;
                                if(diskey==0)//回显程序
                                {
                                        delay(5);
                                        if(diskey==0)
                                        {
                                                arr_pt--;
                                                n_ten_ms= temp_buf[arr_pt][0];
                                n_sec= temp_buf[arr_pt][1];
                                                n_min= temp_buf[arr_pt][2];
                                        }while(!diskey);
                                }
                        }
                reflash();
        }

}
void t0_server(void) interrupt 1//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n_ten_ms++;
        if(n_ten_ms>=80)
                {
                        n_ten_ms=0;
            n_sec++;
                        if(n_sec>=60)
                        {
                                n_sec=0;
                                n_min++;
                                if(n_min>=60)
                                        n_min=0;
                        }

                }
}

网友A(2019-01-24):
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B(2020-12-17):
能正常使用吗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