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头和无刷电机,可以把旧电机的香蕉头剪下来然后把线给拧一起吗?

楼主(2018-09-10):
新买的电机没有香蕉头,可以把旧电机的香蕉头剪下来然后把线给拧一起吗

网友A:
可以把旧电机的香蕉头剪下来然后把线按照原来的顺序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B:
首先要看新旧电机型号和接线是否相同,如果型号相同,那可以用旧的线接到新的电机就可以,接线方法参照旧的电机。最好是先拍个照片保存,以免拆下后忘记如何接线。如果型号不同,那要咨询卖家或者查阅相关资料,确保接线方法正确,以免烧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