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为什么要加二极管和电阻?

楼主:
为什么要加二极管和电阻,怎么感觉二极管是反向的?究竟是怎末传输的,还是不懂?求助高手谢谢!

网友A(2018-09-10):
应该是电阻是上拉电阻,二极管是为了不影响另外一端的电路而加的。没用过个IC估计内部不带上拉。详细应该在这IC的资料中有说明。

网友A:
电阻是上拉电阻,二极管的作用是为了不影响连接的芯片,没用过这IC估计在芯片的资料中有说说明。

网友B:
整个电路不完整,这样很难看得出来这两个管的作用。

网友C:
防静电损坏的保护装置

网友D:
一般接到正电源和地的二极管,起到限幅作用,达到保护作用
电源接二极管,若串联,起到防反接,可能需要低压降的,如肖特基。若并联,可能起到限压、稳压作用,也可能起到防反接作用。

网友E:
电阻是上拉,二极管是防干扰

网友F:
应该是电阻是上拉电阻,详细应该在这IC的资料中有说明。

网友G:
这个是RS232转TTL电路,RXD输入的TTL端,没有要求加二极管和电阻,这完全是根据使用者的要求,如果需要就加。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阻是上拉电阻,二极管是为了不影响另外一端的电路而加的。没用过个IC估计内部不带上拉。详细应该在 ...

他们两路是怎么干扰的,拜托解释一下

网友I:
要看整个应用了,极有可能是5V和3.3V的转换,RXD端还有上拉 和 Vcc上拉电平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电阻是上拉,二极管是防干扰

它怎么能防干扰啊,能不能打个比方,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J:
加二极管可以防止干扰,另有芯片保护作用

网友K:
防止反向对系统芯片供电。

网友L:
是防止电压倒灌

网友M:
一般的,电阻是上拉电阻;二极管保护(避免影响)芯片/电路。
建议你好好看一下芯片手册,里面应该有详细讲解。

网友N:
电阻是上拉作用,二极管在这里主要是起到防反击的作用!保护MCU IO口的!

网友O:
往往是两边工作电源电压不一致,为了防止电流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