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LN2003A步进电机控制系统仿真图与源码(正反转+加减速)

楼主:
51单片机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加减速控制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4;//1602数据/命令选择端(H:数据寄存器L:指令寄存器)
sbit RW = P2^5;//1602读/写选择端
sbit E  = P2^6;//1602使能信号端

sbit key1=P3^0;//用户按键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key5=P3^4;

uchar code B_Rotation[8]={0x7f,0x3f,0xbf,0x9f,0xdf,0xcf,0xef,0x6f}; //反转表格
uchar code F_Rotation[8]={0xef,0xcf,0xdf,0x9f,0xbf,0x3f,0x7f,0x6f}; //正转表格

uchar table1[]="dir: +  spe:005";
uchar table2[]="cir:000 ang:000";

uchar num;
uint key,flag,speed=5,zflag,znum,fflag,fnum,select,pp,qq;
//1键值2键值标志3速度4正转标志5正转圈数6反转标志7反转圈数8正转角度9反转角度10选择
float zang,fang;
/******************************************************************/
/*                    延时函数 Xms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LCD1602写命令操作                            */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om)
{
        delay(5);//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0;
        RW=0;
        P0=com;
        E=1;
        delay(5);
        E=0;
}
/******************************************************************/
/*                   LCD1602写数据操作                            */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delay(5);  //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1;
        RW=0;
        P0=dat;
        E=1;
        delay(5);
        E=0;
}
/******************************************************************/
/*                           1602初始化程序                       */
/******************************************************************/
void InitLcd()//1602初始化程序
{
        delay(15);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06); //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光标加一
        WriteCommand(0x0c); //显示开及光标不显示
        WriteCommand(0x01); //清屏

        WriteCommand(0x80);
        for(num=0;num<15;num++)//第一行的显示
        {
                WriteData(table1[num]);
                delay(15);
        }
        WriteCommand(0x80+0x40);//第二行的显示
        for(num=0;num<15;num++)
        {
                WriteData(table2[num]);
                delay(15);
        }

}
/******************************************************************/
/*              独立键盘扫描函数                                  */
/******************************************************************/
void keyscan()
{

        P3=0xff;//拉高P3口,以读取P3口的值
        if(key1==0)//键1被按下
        {
                delay(5);//延时消抖
                if(key1==0)
                {
                        flag=1;
                }
                while(!key1);
                delay(5);//延时消抖
                while(!key1);//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flag=2;
                }
                while(!key2);
                delay(5);
                while(!key2);
        }
        if(key3==0)//键1被按下
        {
                delay(5);//延时消抖
                if(key3==0)
                {
                        flag=3;
                }
                while(!key3);
                delay(5);//延时消抖
                while(!key3);//松手检测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flag=4;
                }
                while(!key4);
                delay(5);
                while(!key4);
        }
        if(key5==0)
        {
                delay(5);
                if(key5==0)
                {
                        flag=5;
                }
                while(!key5);
                delay(5);
                while(!key5);
        }
}
/******************************************************************/
/*                           1602显示3位数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int date)//1602显示
{
        uchar bai,shi,ge;
        bai=date/100;
        shi=date%100/10;
        ge=date%10;
        WriteCommand(0x80+add);//设置数据地址指针
        WriteData(0x30+bai);
        WriteData(0x30+shi);
        WriteData(0x30+ge);
        WriteData(0x20);
}
/******************************************************************/
/*                           键值处理                             */
/******************************************************************/
void handle_flag()
{

        uchar select1;
        if(TR0==0&&TR1==0)
        {
                if(flag==1) //正转
                {
                        WriteCommand(0x80+0x05);
                        WriteData('+');
                        delay(20);
                        select=0;
                }
                if(flag==2) //反转
                {
                        WriteCommand(0x80+0x05);
                        WriteData('-');
                        delay(20);
                        select=1;
                }
                if(flag==3)//转速加
                {
                    speed++;
                        if(speed>=12)
                                speed=12;
                        write_sfm(0x0c,speed);//显示速度
                        delay(20);
            }
                if(flag==4)        //转速减
                {
                        speed--;
                        if(speed<=1)
                                speed=1;
                        write_sfm(0x0c,speed);//显示速度
                        delay(20);
                }
}
        if(flag==5)////关闭中断,停止电机
        {
                select1++;
                select1%=2;
                if( select1==0)
                {
                        TR0=0;
                        TR1=0;
                        if(select==0)//显示转动的角度
                                write_sfm(0x40+0x0c,zang);
                        else
                                write_sfm(0x40+0x0c,fang);
             }
                else
                {if(select==0)
                {
                        TR0=1;//开定时器0,产生正转相序
                        TR1=0;//关定时器1
                }
                else
                {
                        TR1=1;//开定时器1,产生反转相序
                        TR0=0;//关定时器0
                }
                }
        }
        flag=0;
}

void main()
{

        pp=0;
        qq=0;

        InitLcd();
        TMOD=0x11;
    EA=1;
        ET0=1;
        ET1=1;

        TH0=(65536-(14648/speed))/256;
        TL0=(65536-(14648/speed))%256;
        TH1=(65536-(14648/speed))/256;
        TL1=(65536-(14648/speed))%256;

        TR0=0;
        TR1=0;

        while(1)
        {
                keyscan();
                handle_flag();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int zz;
        TH0=(65536-(14648/speed))/256; // 360/(5.625/64)=4096
                                   //假设60秒转一圈,即60秒中断4096次,
                                                                   //那么一次中断需要60000000/4096=14648个时钟
                                                                   //60000000/(4096*speed)   zflag=4096时一圈
        TL0=(65536-(14648/speed))%256;
        zz%=8;
        P1=F_Rotation[zz];  //输出对应的相
        zz++;
        zflag++;
        if(zflag==4096) //正转了一圈
        {
                zflag=0;
                znum++;
                write_sfm(0x40+0x04,znum);
        }
        if(zflag%64==0)//计算正转动的角度
        {
                pp++;
                zang=(uint)(pp*5.625);
                if(zang==360)
                        pp=0;
                write_sfm(0x40+0x0c,zang);
        }
        //zang=0.088*zflag;
        //write_sfm(0x40+0x0c,zang);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uint ff;
        TH1=(65536-(14648/speed))/256;
        TL1=(65536-(14648/speed))%256;
    ff%=8;
        P1=B_Rotation[ff]; //输出对应的相
        ff++;
        fflag++;
        if(fflag==4096) //反转了一圈
        {
                fflag=0;
                fnum++;
                write_sfm(0x40+0x04,fnum);
        }
        if(fflag%64==0)//计算反转动的角度
        {
                qq++;
                fang=(uint)(qq*5.625);
                if(fang==360)
                qq=0;
                write_sfm(0x40+0x0c,fang);
        }
}

网友A(2019-03-22):
想要学习单片机控制,请多多分享资料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HX a lot

网友D(2019-05-07):
为什么电机只抖动不转?

网友E:
select1 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F:
有参考价值,感谢

网友G:
楼主的键值处理函数写得太长了,我帮你优化一下:

网友G:
楼主的键值扫描函数写得太长了,帮你优化一下
/******************************************************************/
/*              独立键盘扫描函数                                  */
/******************************************************************/
void keyscan()
{
    uchar key_data;

    P3 = 0xff; //拉高P3口,以读取P3口的值
    if( (P3 & 0x1f) !=0x1f)
    {
        key_data = P3 & 0x1f;
        delay(5);//延时消抖
        P3 = 0xff;
        if( (P3 & 0x1f) == key_data;)
        {
            switch(key_data)
            {
                case 0x0f: flag = 5;
                    break;
                case 0x17: flag = 4;
                    break;
                case 0x1b: flag = 3;
                    break;
                case 0x1d: flag = 2;
                    break;
                case 0x1e: flag = 1;
                    break;
                default:
                    //do you want to do here; such as error_flag;or nothing;
                    break;
            }
            do{
                P3 = 0xff;
            }while((P3 & 0x1f)!= 0x1f); //等待松键
        }
    }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键值扫描函数写得太长了,帮你优化一下
/******************************************************* ...

怎么再加一个显示电机运行时间的啊

网友G(2019-06-06):
引用 网友H:
怎么再加一个显示电机运行时间的啊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time_moto,初始化为0;
在定时器中断里,当电机开启你就++time_moto;
电机没开就不管他;
在lcd1602的显示函数里把time_moto显示出来即可。

网友I:
请问LM7805稳压电路在步进电机驱动里面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加一个稳压电路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LM7805稳压电路在步进电机驱动里面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加一个稳压电路呢?

仿真可以没有,实际使用时如果电机功率较大,需要单独供电。所以有些开发板提供单独的电机电源供选择。用uln2003这类达林顿驱动时,电压也可以不是5V,可以更高一些和电机配套。

网友K:
有汇编的吗

网友K:
求汇编啊

网友L:
怎么用单片机控制三个电机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电机只抖动不转?

你解决了没有,我这也是只抖不转

网友N(2019-12-11):
定时器控制转速的正好想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O:
楼主,能把你这个程序的全部代码给我吗?

网友P:
设计的非常好

网友P:
为什么电机不转,加减转速也无法操控

网友Q:
感谢分享 但是感觉代码还可以再精简一点

网友R:
为什么我的会显示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2 WARNING(S),  28 ERROR(S)

网友S(2020-02-26):
有温度控制步进电机的吗,我自己改了,可是电机不转动

网友T(2020-05-26):
为什么编译没有错误,重建却有警告

网友U:
如果加上看门狗的话应该怎么加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键值扫描函数写得太长了,帮你优化一下
/******************************************************* ...

为什么电机只抖不转,求解

网友V(2021-01-23):
楼主好,想问一下,电机是不是会抖动,不能很好转动?还有电机转速大致范围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I:
请问LM7805稳压电路在步进电机驱动里面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加一个稳压电路呢?

图上不是有写么,输入电压是9V,单片机工作电压是5V ,所以需要加7850做电压转换。

网友X(2021-04-01):
直接仿真不能用?一直抖动,

网友Y: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A51 MACRO ASSEMBLER V8.02 - SN: T1PMC-AH696C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8
"D:\Keil\C51\BIN\A51.EXE" "F:\My C51\步进电机标准\STARTUP.A51" SET (SMALL) DEBUG PRINT(.\STARTUP.lst) OBJECT(.\STARTUP.obj) EP
A51 FATAL ERROR -
  FILE:       F:\My C51\步进电机标准\STARTUP.A51
  ERROR:      FILE DOES NOT EXIST
A51 TERMINATED.
Target not created

这是为什么

网友Z(2023-03-30):
请教一下,这个步进电机一档到十二档的转速怎么算呢

网友Z(2023-05-15):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键值扫描函数写得太长了,帮你优化一下
/******************************************************* ...

你好,请教一下,为什仿真图中电机转好几圈,显示圈数才加一,怎么更改程序呢

网友AA:
compiling 电机调速 2.c...
linking...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WRITE_SFM?_________2
    CALLER1: ?PR?TIME0?_________2
    CALLER2: ?PR?TIME1?_________2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WRITE_SFM?_________2
    CALLER1: ?PR?TIME1?_________2
    CALLER2: ?C_C51STARTUP
Program Size: data=84.0 xdata=0 code=2569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ects\222"...
".\Objects\222"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