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的眼睛瞎了想做一个超声波测距报警装置

楼主(2018-09-10):
各位大神,我的狗瞎了经常会摔下台阶,所以我想弄一个超声波距离报警装置,但是本人没有这方面基础,头很疼,希望各位大神帮我一下。功能要求类似于扫地机器人的防跌落传感器,例如:前方高度差超过x值会蜂鸣警报。在淘B上看到一款成品超声波测距装置(装置链接),功能为测距小于x值报警,我想改成距离大于x值报,所以在此发布求助。

制作过程中的零件开销由我支付,并可额外支付报酬,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帮助,联系方式:15759179377 微信同号

网友A:
用红外测距或激光测距,用别的方法吧,超声波测距狗的耳朵能听得到,他会感觉很吵,一直在响

网友B:
做出来了又如何,就算报警狗也不会判断吖

网友C:
这是几十年前就有的成功课题,不过不是狗,是盲人,办法是超声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出来了又如何,就算报警狗也不会判断吖

如果实现该功能那么在报警之后狗还跌下台阶 ,在摔几次之后自然就会在听到警报的时候停下,类似于止吠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红外测距或激光测距,用别的方法吧,超声波测距狗的耳朵能听得到,他会感觉很吵,一直在响

问题是不管是红外还是激光 还是超声波我都不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几十年前就有的成功课题,不过不是狗,是盲人,办法是超声测距。

是这样的,这样的装置类似于倒车雷达,是可以实现的,问题是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知识,所以很尴尬

网友D: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sbit LED3 = P2^2;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
sbit trig = P2^5;      //超声波测距模块Trig
sbit echo = P3^2;     //超声波测距模块Echo
bit flag1;         //触发信号标志位//

uchar count;           //中断累加变量
long int distance;    //测量所得距离
u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编码//
};
uchar s = 0;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 (x--)
    {
                for (i = 120;i > 0;i--);
    }
}
void fmq()                                 /*蜂鸣器函数*/
{
        beep = ~beep;
        DelayMS(200);
        beep = ~beep;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
定时器0初始化,用于计算响应信号时间
------------------------------------------------*/
void init_t0()
{

        TMOD = 0x01;
    TL0 = 0x66;
    TH0 = 0xfc;              //1ms
    ET0 = 1;
    EA = 1;
}

/*------------------------------------------------
    超声波模块触发信号
------------------------------------------------*/
void trigger()
{
    trig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1;
}

/*------------------------------------------------
   超声波模块相应端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measuring()
{
        trig = 1;
        echo = 1;
        count = 0;
}

/*------------------------------------------------
     超声波模块距离测试函数
------------------------------------------------*/
void measuring()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while(echo==1)
    {
        ;
    }
        TR0 = 0;
        l = TL0;
        h = TH0;
        y = (h << 8) + l;
        y = y - 0xfc66;//us部分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计算总时间,单位是微秒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3453* distance / 20000;//原始为:(0.34毫米/us)*时间/2//
}

/*------------------------------------------------
              主函数
------------------------------------------------*/
{   init_t0();          //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P1 = 0x00;                                 //数码管初始化//

        while(1)
        {
                trigger();      //触发超声波启动
                 while(echo==0)          //等待回声
                 {
                           ;
                 }
            measuring();           //进行距离测量
                   if(distance < 100)
                                {
                                        P1 = ~DSY_CODE[s];                  //数码管显示//
                            s = (s+1)%10;
                                        fmq();                                         //蜂鸣器报警//
                                          LED1 = 1;                                //流水灯//
                        LED2 = 0;
                                     LED3 = 0;
                                    DelayMS(500);
                                        fmq();
                                    LED1 = 0;
                                        LED2 = 1;
                                        LED3 = 0;
                                    DelayMS(500);
                                        fmq();
                                        LED1 = 0;
                                        LED2 = 0;
                                        LED3 = 1;
                                        DelayMS(500);
                                }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delayt(600);        //每次测量间隔60ms
        }
}

网友D:
引用 网友D: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额  忘把数码管的去掉了。。

网友E:
超声波测距,对人来说是超声,可能对狗狗来说在可听的波段,这么说的话,它会感到很吵闹

网友F:
那狗狗歪着脑袋走路就会无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