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PS定位的问题,如何在识别到一个物体的时候控制模块发信号给单片机?

楼主(2018-09-10):
如何在当我识别到一个物体的时候,控制模块在这个时候才发信号给单片机处理信号;或者只有这个时候才使单片机处理接受到的定位信号。

网友A:
就是你编程的时候使能一个位 当没识别到物体的时候 这个位为0, 在串口里判断这个位 为零不接收定位信息。为1才接收定位信息 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