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a60s2的3D8光立方

楼主(2018-09-10):
部分源码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zimo.h"
#include"yinpin.h"
#include"flash.h"
#include"hanshu.h"
uchar data rxcnt=0;
/*************************************************************************/
void main()
{

    out=1;
        menu=0;
        bb=3;
        AK=0;
        BK=1;
        InitUart();
    initial595();
    initial5952();
    timer0init();
          while(1)
          {
           huxi();
                zhu2();
           }
}

/******************************************************************************/

/**************************************************************************/

  void print1() interrupt 3
{
    if(out==1)
{
                TR1=0;                //关闭定时器1
                TH1=(65536-2500)/256;  //定时  time = F63C ;104.1us
                TL1=(65536-2500)%256;
        if(num>=(amenu-1))
                num=0;
        else
                num++;
        if(b[num]<c[num])
        {
                b[num]++;
         }
        if(b[num]>c[num])
         {
                b[num]--;
          }
        if(b[num]>8)
         {
                b[num]=8;
          }

switch(yp)
  {
            case 1:        send_data2(~tuku2[b[num]]);
                    if(amenu<=2){}
                            else delay(50);
                                break;
            case 2:        send_data2(~tuku1[b[num]]);
                                if(amenu<=2){}
                                else delay(50);
                                break;
            case 3:        send_data2(~tuku3[b[num]]);
                                if(amenu<=2){}
                                else delay(50);
                                default:break;
    }
  }
if(out==2||out==3)
        {
                        uchar i;
                    static uchar layer=0;
          for(i=0;i<8;i++)
            {   buffer[i]=~display[layer][i];
                        }
                        xiansi1();
                            cheng=(0x01<<layer);
                            DS2 = ~cheng&0x01; //发送最低位
                             receive_sta=0;       //清除接受成功标志,这步很重要
                                SH_CP2 = 1;
                                SH_CP2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ST_CP=1;
                            ST_CP=0;
                                ST_CP2=1;
                            ST_CP2=0;
                if (layer<7)
                layer++;
        else
                layer=0;
                            TH1=0xfe;
                            TL1=0xfe;
                            delay(2);

                                key_amenu_scan();
                                key_menu_scan();
                                key_out_scan();
                        if(out==4)
                            {IAP_CONTR=0x20;}

        }
                                   TR1=1;//启动定时?
}
/***************************************************************************/
void UartIntterup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s=0;
        if(RI==1)//进入到接受中断
        {
                 RI=0;
                if(receive_sta==1)return;//如果接受完成啦就直接退出,等待main函数将数据给显示完
                res=SBUF;
                if(byte_cnt==0)cmd_type=res;//第一个字节为命令类型
                switch(cmd_type)
                {
                   case 0xf5: //动画下载
                     cube_frame[byte_cnt]=res;
                         byte_cnt++;
                         menu=1;
                         out=2;
                         sa=0;
                         if(byte_cnt==73)
                         { byte_cnt=0;
                           receive_sta=1;//表示接受完成
                           }
                     break;
                   case 0xf4: //进入音频模式
                                menu=1;
                                out=1;
                               receive_sta=1; //因为此命令就一个字节,所以直接接受完成.下面类似
                     break;
                   case 0xD4: //脱机动画
                                menu=1;
                                out=3;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f1: //动画音量增加
                                k3=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k3=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f0: //动画音量减小
                            k2=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k2=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f: //上一曲
                            k2=0;
                                        delay2(20000);
                                        k2=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e: //下一曲
                                    k3=0;
                                        delay2(20000);
                                        k3=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d: //eq音乐类型,摇滚,爵士,流行
                                    k1=0;
                                        delay2(20000);
                                        k1=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c: //暂停与播放
                                    k1=0;
                                        delay2(20000);
                                        k1=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b: //音频模式切换
                             amenu++;
                                if(amenu==8)
                                    amenu=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a: //进入待机
                             out=4;                   //
                                             IAP_CONTR=0x20;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9: //脱机动画音量速度
                                   bb++;
                                if(bb==15)
                                    bb=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8: //脱机动画颜色
                            yanse++;
                                if(yanse==8)
                                    yanse=0;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D0: //外部音频
                            AK=1;
                                        BK=0;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D1: //内部音频
                            AK=0;
                                        BK=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D2: //亮度
                            ABL=~ABL;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D3: //模式切换
                            k3=0;
                                        delay2(20000);
                                        k3=1;
                                        delay2(10000);
                                        k3=0;
                                        delay2(20000);
                                        k3=1;
                                        receive_sta=1;
                                    break;
                   default:break;//蓝牙的连接成功或者断开连接消息
                }
        }

}

void ADC_Finish() interrupt 5
{          int yinpin;
      yinpin++;
          if(yinpin==20000)
          {        yinpin=0;
                           yp++;
                           if(yp==4)
                           yp=1;
                           amenu++;
                           if(amenu==9)
                           amenu=1;
           }
            if(ADC_CONTR&0x10)  //判断ADC-FLGA位是否为1,为1表明A/D已转换完成。
      delay(1);
}

rtf格式文件可以word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