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stm32最精简模板

楼主(2018-09-10):
虽然学会了按正点原子那样的例程创建工程模板,但是总感觉不是最精简的,个人强迫症犯了,,,,想学习了解利用固件库创建工程模板,哪些文件是必须不可少的,可要可不要的就不讲了,需要走自己添加的也不提了,,只想知道最核心,缺了就不正常运行的那些文件,请具体列出来,不胜感激!先真诚道谢~

网友A:
工程模板肯定是越详细越好呀,你可以创好一个模板然后每次都复制使用这个模板,去添加删减一些东西,这样不是会减少很大的工作量,也方便不少吗?难道每次还都要重新搭建模板?

网友B:
首先需要你把所有的端口都了解清楚 知道他们的功能是什么  然后把一些能够同时用3v 5v标出来  没标的只能是3v  只有单用功能的GPIO口就先标好功能  最后再标号复用的管脚  然后分好每个接电源和接地的  这样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模板肯定是越详细越好呀,你可以创好一个模板然后每次都复制使用这个模板,去添加删减一些东西,这样不 ...

可能我的表述没让你看明白,我的意思是对于工程模板,固件库里面的东西,哪些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需要你把所有的端口都了解清楚 知道他们的功能是什么  然后把一些能够同时用3v 5v标出来  没标的只能是 ...

我是建工程模板,keil里面写程序的模板,用固件库里面的文件,哪些是必不可少的?我讲明白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