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可用的自动排版(格式化)工具分享

楼主(2018-09-10):
在Keil中没有自动排版的功能,我试了没找到可用的设置,分享一个可以实现此功能的工具
有此困扰的朋友可以试试,里面含有简单的使用说明

1、µVision4中单击Tools菜单---Customize Tools Menu

2、添加Astyle All Files 和Astyle Current File菜单(自定义菜单名,可以使用中文)

3、添加Command命令:单击...按钮,选择Astyle.exe文件。

4、Arguments:
Astyle Current File菜单填写 !E                当前文件
Astyle All Files菜单填写 "$E*.c" "$E*.h"        当前文件所在文件夹中的所有.c 和.h文件

5、使用配置文件:
在上一步的Arguments里加上参数:--options=d:\astyle.conf        注意要用空格与其它参数隔开

6、现在可以在astyle.conf中添加上符合自己习惯的参数了,我只加了两个参数(每个参数一行,不需要加空格):
--indent=spaces=2        我没写错,就是两个等号,这个参数默认是4,Deil里的tab是2个字符的距离,我习惯用2
--pad-oper            在操作符两边增加空格,比如等号

效果如图:

网友A:
KEIL其实自己有有自动排版,但是没有IAR那样的一键全部重排,那个太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其实自己有有自动排版,但是没有IAR那样的一键全部重排,那个太方便了。

没有吧,排本文件都没有,只有在回车时到上一行开始的位置,在括号结束时也不会自动排

网友B(2019-06-18):
强迫症的救星啊

网友C:
留下脚步,以便不时之需!

网友D(2020-03-19):
参数配置可以用这些 --style=allman --indent=spaces=4 --indent-preproc-block --pad-oper --pad-header --unpad-paren --suffix=none --align-pointer=name --lineend=linux --convert-tabs --verb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