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单片机代码运行不了

楼主:
为什么我的代码运行不了?我想按键按一下松开后,电机正向转动,再按另一个按键,电机反向转动。可是代码运行不了,检查了,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哪里了,求大神指教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2
sbit pos=P0^0;
sbit neg=P0^1;
uchar posflag,negflag;
void delayms(uint);
uchar code turn[]={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1,0x03};
void keyscan(void)
{
if(pos==0)
{
delayms(2);
if(pos==0)
{
while(!pos);
posflag=1;
negflag=0;
}
}
else if(neg==0)
{
delayms(2);
if(neg==0)
{
while(!neg);
negflag=1;
posflag=0;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out=0x03;
keyscan();
while(1)
{
if(posflag==1)
{
i=i<8?i+1:0;
out=turn[i];
delayms(100);
}
else if(negflag==1)
{
i=i>0?i-1:7;
out=turn[i];
delayms(100);
}
}
}
void delayms(uint j)
{
uchar i;
for(;j>0;j--)
{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网友A(2018-09-11):
        keyscan(); 这个语句只是在初始化的时候执行一次,进入主循环后不再执行。应该后移2行,放入主循环内。

网友B:
swhich case 语句  试试。

网友C:
键值获取只执行了一次,把keyscan()移入while里面,或者用中断获取按键状态,写在主函数很容易跟延时函数冲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keyscan(); 这个语句只是在初始化的时候执行一次,进入主循环后不再执行。应该后移2行,放入主循环 ...

哦哦,真的是耶!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which case 语句  试试。

试过了,是我的键值获取函数调用放错地方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键值获取只执行了一次,把keyscan()移入while里面,或者用中断获取按键状态,写在主函数很容易跟延时函数冲 ...

好的,谢谢,检查出来就是keyscan()放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