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的AD封装库哪位大佬有?求分享,或者自己怎么画?

楼主(2018-09-11):
在画AD9854原理图时,找不到LM317的Altium Designer封装库,麻烦分享

网友A:
不管用什么电路绘图软件,不会自制元件就是寸步难行!我用Protel99se画图,Protel99se自带的元件库里的任何元件都不用,不用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自己自制的方便,不光是使用方便,还有管理也方便。我每次画图使用到新元件就自制几个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日积月累,我的元件库越来越丰富。像LM317的封装,应该是非常简单的,照着数据手册用7805的封装改一下就是了,有这个发帖询问的时间,就可以自己把封装做出来了。我的回答或许让你不高兴,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用Protel99se画图十几年了,软件自带的任何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从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用什么电路绘图软件,不会自制元件就是寸步难行!我用Protel99se画图,Protel99se自带的元件库里的任何 ...

是的,你说的很对,我最后自己画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用什么电路绘图软件,不会自制元件就是寸步难行!我用Protel99se画图,Protel99se自带的元件库里的任何 ...

多谢回复

网友B:
顶楼上,画图不会画元件费时费力还没效果,网上找还不一定有,其实新学也很快的,还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