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和封装库自己画的和网上的库有什么差异?

楼主(2018-09-11):
我想问一下原理图库和封装库,有的元件没有的话,是要去网上找库,还是说自己画呢。自己画的和网上的库有什么差异?

网友A:
自己畫比較快吧

网友B:
没差异,只要画的正确,编译没有错误能用就行。

网友C:
原理图画的可以随意点,只要把该有的引脚画出来,标号写出来,就差不多了。网上的库也是别人画的,可能用网上的库会标准统一,容易参考,别人也容易看。

网友C:
自己画吧,心里踏实。网上的库可能画的比较标准,要是自己画的话,自己看没问题,别人看估计可能会有点不适。但是用自己画的库感觉舒服一点。对了,做项目时,有时一些元件不好找到合适的封装,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自己拿着尺子量着实物画,或者对照淘宝卖家提供的尺寸来画。

楼主:
是这样的啊,,,谢谢了,我老板让我练习画PCB,给我一个板子,然后说练吧。。我都不知道怎么做,还真是拿尺子量啊

网友D:
自带库是比较局限,而自己画的比较简单易懂

网友E:
根据Datashete画没有什么差异

网友F:
自己画的没有网上的那么精美  其余的其实还好

网友G:
自己绘制的元器件自己对应自己的原理图不容易出现网络错误,但是对应的会费时,相对省去检查的时间

网友G:
如果是按照官网给的尺寸图绘制,没有差别,但是自己画的自己理解起来更容易

网友H:
我的库都是自己画的,第一,容易理解,第二,尺寸大小自己定,比如直径10mm的电解电容,你可以画成直径11mm,这样空间可以富裕一点,不至于原件挨得太近

网友I:
自己画的可靠

网友J:
一定要学习自己建库,很有必要

网友K:
看你自己 喽,有的喜欢用现成的,有的喜欢自己画,效果都差不多,但有特殊的封装,还是得自己画

网友L:
就是习惯问题,自己画的用着顺手

网友M:
你可以先自己画,尝试一把,实在整不明白,再去参考网上的再画(不限时间的话),再不行才去网上下载,这样你不会白下,起码对这个元器件的认知有了深度。

网友N:
你好,如果元件没有的话,可以找相应大小尺寸的其他元件替代,或者自己画也可以,可以买该元件量好尺寸然后画。一般自己画和网上画区别不是很大,只要画对就可以了。如果是经常用到AD的话,建议做一个自己的库,可以收录自己需要的元件在里面。

网友O:
1、AD的自带库所包含的电子元件其实很少,平时自己用到的时候肯定少不了要自己画一个集成库。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自己画的库是不是达到标准的问题?如果说你画封装的时候是按着电子元器件的数据手册来画,那你的封装库就是很标准的,甚至比网上的还要标准。不要以为网上找来的库就是很标准的,现在大把人把自己的库放到网上分享给大家,但是很多人的封装画的并不标准。2、如果说你画的库不按电子元件的数据手册来画的话,那你自己画的库和网上找来的库的差别说多大就有多大。画库的时候要设置好坐标原点,原理图库的封装要再所有管脚上的标识内容等都清晰的前提下尽量画的小一点,要不然你调用的时候看起来就很突兀,画PCB封装的话要按照数据手册上的来画,当然了,如果你能从网上找到比较标准的封装库,复制过来也是可以的

网友P:
自己画的更直观

网友Q:
自己花快很多,网上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