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来控制数码管一位依次闪烁

楼主(2018-09-11):
怎么通过按键来控制数码管的其中一位依次闪烁啊???求帮助 万分感谢 我想用延时来控制数码管位选置1和0来控制,为什么不行呢?附带程序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_bj=P0^0;//报警灯
sbit s1=P2^7;//数码管位选
sbit s2=P2^6;
sbit s3=P2^5;
sbit s4=P2^4;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LE_SMG=P1^6;//锁存
sbit LE_LED=P1^7;
u16 flag_10,flag_10bj,flag_5,flag_5bj,flag_a,miss,num,count=12,d=10000;//标志位:10s标志位,10报警,5s标志位,5s报警,
u8 code smg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16 x)//延时
{
        u16 i,j;
        for(i=0;i<x;i++)
        {
                for(j=0;j<1000;j++);
        }
}
void display1(u16 x)//显示
{
        s1=0;
        P0=smgduan[x%10];
        delay(1);
        P0=0xff;
        s1=1;
        s2=0;
        if(x/10==0)
        {
                P0=0xff;
        }
        else
        {
        P0=smgduan[x/10%10];
        }
        delay(1);
        P0=0xff;
        s2=1;
        s3=0;
        if(x/100==0)
        {
                P0=0xff;
        }
        else
        {
        P0=smgduan[x/100%10];
        }
        delay(1);
        P0=0xff;
        s3=1;
        s4=0;
        if(x/1000==0)
        {
                P0=0xff;
        }
        else
        {
        P0=smgduan[x/1000%10];
        }
        delay(1);
        P0=0xff;
        s4=1;
}
void led()
{
        if(flag_10)
        {
                LE_LED=1;
                if(flag_10bj)
                {
                        LED_bj=0;
                }
                else
                {
                        LED_bj=1;
                }
                delay(1);
                LE_LED=0;
                display1(count);

        }
        else
        {
                LED_bj=1;
        }
        if(flag_5)
        {
                LE_LED=1;
                if(flag_5bj)
                {
                        LED_bj=0;
                }
                else
                {
                        LED_bj=1;
                }
                delay(1);
                LE_LED=0;
                display1(count);
        }
//        else
//        {
//                ;
//        }
}
void menu1()
{

                                        LED_bj=1;
                                        LE_LED=0;
                                        while(1)
                                        {
//                                                LE_SMG=1;
                                                display1(d);
//                                                LE_SMG=0;
                                                delay(500);
                                                s4=~s4;
                                        }

}
void main()
{
        IT1=1;
        EX1=1;
        TMOD|=0X01;//定时器初始化
        TR0=1;
        TH0=0xDC;
        TL0=0x00;
        ET0=1;
        EA=1;
        LE_LED=0;
        if(k1==0)
        {
                delay(1);
                if(k1==0)
                {
                        delay(1);
                        if(k1==0)
                        {
                                flag_a=1;
                                if(flag_a==1)
                                {
                                        while(1)
                                        {
                                                menu1();
                                        }
                                }
                }
        }
}
        while(1)
        {
                led();
                display1(count);
                if(k1==0) break;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中断
{
        num++;
        if(num==100)
        {
                num=0;

                if(count==0)
                {
                        miss++;
                        count=12;
//                        flag_10=~flag_10;
//                        flag_5=~flag_5;
                }
                else
                {
                        count--;
                }

                if(count>5&&count<=10)
                {
                        flag_10=1;
                }
                else
                {
                        flag_10=0;
                }
                if(count<=5)
                {
                        flag_5=1;
                }
                else
                {
                        flag_5=0;
                }
        }
        if(num<50)//每0.5s闪
        {
                flag_10bj=1;
        }
        else
        {
                flag_10bj=0;
        }
        if(num%10==0)//每0.1s闪
        {
                flag_5bj=1;
        }
        else
        {
                flag_5bj=0;
        }
        TH0=0xDC;
        TL0=0x00;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f(k2==0)
        {
                delay(1);
                if(k2==0)
                {
                        delay(1);
                        if(k2==0)
                        {
                                count=12;
                        }

                }
        }
}

网友A:
我只能提供一个思路,看别人的程序头大,用定时器功能定时一段时间,比如250ms,在定时器中设置一标志位比如shanshuo,定时时间到了以后,标志位取反,然后就是显示程序分开来写,比如分为ge,shi,bai,qian,wan,shiwan,六位,分别用来控制位码对应的供电三极管,通过按键标志位判断出假如个位需要闪烁时,在显示函数中我们再来判断一下,shanshuo=1或shanshuo=0,如果发现shanshuo=1我们可以在对个位动态扫描时不打开三极管不送电,而当shanshuo=0期间正常打开个位控制三极管,从而实现个位动态扫描时250ms关,250ms开,从而实现闪烁功能

网友B:
介绍你几个参考案例,自己去对照研究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实例91

网友C:
我靠你这个闪烁做的是真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