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长短按键来控制灯的亮灭程序问题

楼主(2018-09-11):
新人求助~目的是制作一个呼吸灯,判断,1:当灯亮的时候,按下按键1s灯灭,当灯灭的时候,按下按键1s灯亮。2:通过光敏电阻采样光照,让灯自动亮灭,并能通过按键加以控制,即当光照暗的时候,按键按1s,灯亮;当光照亮的时候,按键检测3秒,灯亮。已经可以实现光敏电阻来控制呼吸灯了,但是不懂得该怎么加入按键来加以控制,大家能帮我看看该怎么在程序中加入按键的部分吗?帮忙修改下程序在程序中加入一个长短按键来控制灯的亮灭。我试了好久都没能加入按键来控制,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include<pic16f1828.h>
#define ADC_NUM 8//转换次数
#define LED1 LATC5
void LED(unsigned char temp);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
        for(;x>0;x--)
        {
         for(y=0;y<270;y--)
         {;}
        }
}
  void AD_GPIO_init(void)
{
   TRISC=0b00001100;
   ANSELC=0x04;
   PORTC=0x00;
   LATC=0x00;
}
  void init_fosc(void)
{
  OSCCON=0xF0;
}
void init_AD(void)
{
   ADCON1=0X90;//右对齐,8时钟,参考电源电压
   ADCON0=0x18;//AN6通道
   ADCON0bits.ADON=1;
}
void PWM_INIT()
  {
          OSCCONbits.IRCF=1110;
      TRISCbits.TRISC5=1;
      PR2=99;
      CCP1CON=0b00001100;
      CCPR1L=0b00110010;
      CCP1CONbits.DC1B=0b00;
      CCPTMRS0=0b11111100;
      PIR1bits.TMR2IF=0;
      T2CONbits.T2CKPS=0b01;
      T2CONbits.TMR2ON=1;
  while(PIR1bits.TMR2IF==0);
      TRISCbits.TRISC5=0;

  }

void LED(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int i;

            CCPR1L=0;
              if(temp)
         {
             for(i=0;i<100;i++)
            {
              CCPR1L=i;
             delay1ms(60);
             }

                 delay1ms(600);
                 delay1ms(600);
                 delay1ms(600);

                  for(i=100;i>0;i--)
               {
                  CCPR1L=i;
                  delay1ms(60);
               }
                   CCPR1L=0;
                   delay1ms(800);
                   delay1ms(600);
                   delay1ms(600);

        }
        }
  unsigned int ADC_BAT_ONE(void)
{
      unsigned int value;
      value=0;
      ADCON0bits.CHS=6;
      ADCON0bits.ADGO=1;
         while(ADCON0bits.GO==1);
      value=(unsigned int)ADRESH;
      value=value<<8;
      value+=ADRESL;
   return value;
}
  unsigned int ADC_BAT_contiue(void)
{
   unsigned int ADV_MCU[ADC_NUM],ADV_CNT,ADV_ALL;
    ADV_ALL=0;
     for(ADV_CNT=0;ADV_CNT<ADC_NUM;ADV_CNT++)
         {
            ADV_MCU[ADV_CNT]=ADC_BAT_ONE();
         }
           for(ADV_CNT=0;ADV_CNT<ADC_NUM;ADV_CNT++)
               {
                  ADV_ALL+=ADV_MCU[ADV_CNT];
               }
       ADV_ALL=ADV_ALL/ADC_NUM;
  return ADV_ALL;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n;
                init_fosc();

            init_AD();
            PWM_INIT();
            AD_GPIO_init();

             while(1)
          {
         if(ADC_BAT_contiue()>460)
                     {delay1ms(1000);

                     n=1;
                      }
                  else
                     {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n=0;
                 }
              LED(n);
       }
         }

以上是用光敏电阻实现的呼吸灯部分的程序,想从RC3端口输入加一个按键来控制,试了好久都没成功,请大家帮帮忙,看下该怎么修改程序在程序中加入长短按键来控制。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可以在按键中断内计数,比如计数到1S,时候再采集光敏电阻的AD值。然后再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按键中断内计数,比如计数到1S,时候再采集光敏电阻的AD值。然后再做判断。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因为是刚接触,所以很多都不知道。我现在是卡在了两个地方:1按键是那种点触开关,按下后灯亮了放手后又灭了。不懂该怎么保持按键按下的状态;在网上看说是弄个标志位,但是我试了下好像不行,可能是我程序没写对;2不懂该怎么实现按键的长短按,并将这个功能挂到程序中去。请问你有类似的例子吗?可以发给我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B:
给你一个我自己写的stm32识别长短按键的方法
原理是定时器中断里计数,然后当按键按下时,根据定时器里的计数大小进行长按键和短按键判断

长短按键判断图1

长短按键判断图1

长短按键判断图2

长短按键判断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