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异时钟域数据采集涉及到的亚稳态问题,到底是哪种方法靠谱?

楼主(2018-09-11):
关于FPGA异时钟域数据采集涉及到的亚稳态问题,到底是哪种方法靠谱

网友A:
打多拍,这个是高级工程师亲口说的,说白了就是加几个D触发器作缓冲,过滤毛刺,缺点就是数据延迟几个时钟周期,这就需要你写代码的时候调整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