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发闭合继电器再次触发延时断开

楼主(2018-09-11):
有现成的芯片可以做到触发之后输出高电平,收到另外一个触发之后延迟一定时间(1~10S可设)之后断开输出吗?
需要实现的功能是:220V电源有电时,电机得电转动,转动到位后(微动开关)延时1~10S断开电机电源

楼主:
用芯片控制继电器再控制电机的意思就是

网友A:
我觉得单片机加上一个能够承受220V交流电的继电器就可以,stc15有八脚的单片机(可以当做芯片使用)加上继电器,给一个管脚触发信号,然后单片机定时器延时(1~10s可调),时间到达之后控制继电器的管脚切换电平,继电器断开电源从而实现单片机(芯片)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得失电。

网友B:
555就可以  其实 直接用RC 延时控制三极管 导通控制继电器就好 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就可以  其实 直接用RC 延时控制三极管 导通控制继电器就好 节约成本

555我查了下资料,貌似只能有一个触发?触发之后根据变阻的大小来改变延迟,然后就断开了。我现在想要的是触发1,继电器吸合,触发2,延迟,继电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单片机加上一个能够承受220V交流电的继电器就可以,stc15有八脚的单片机(可以当做芯片使用)加上继 ...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我要的是当220V有电时,继电器吸合,电机开始转动,电机转动到位之后会打到一个微动开关,接收到这个微动开关的信号之后延迟1~10S继电器分。就是触发1,继电器合,触发2,延迟,继电器分

网友C(2019-04-05):
555就可以

网友D:
555可以做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