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DS1307源码分享

楼主(2018-09-11):
用串口1打印出年与日时分秒。亲测无误,普通IO模拟I2C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myiic.h"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int main(void)
{
        int second,minute,hour,week,day,month,year;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AT24CXX_Init();                        //IIC初始化
         Write1307(0x00,0x00);
         Write1307(0x01,0x00);
         Write1307(0x02,0x00);
         Write1307(0x03,0x00);
         Write1307(0x04,0x0b);
         Write1307(0x05,0x09);
         Write1307(0x06,0x12);
         while(1)//检测不到24c02
        {
                second=Read1307(0x00);
                minute=Read1307(0x01);
                hour=Read1307(0x02);
                week=Read1307(0x03);
                day=Read1307(0x04);
                month=Read1307(0x05);
                year=Read1307(0x06);
          printf("%d.%d.%d\n",year,month,day);
                printf("%d:%d:%d",hour,minute,second);
                delay_ms(1000);
//                printf("11111\n");
        }
}

网友A(2023-03-31):
下面是代码http://www.51hei.com/bbs/dpj-227844-1.html

其中,有注释掉的没有用
为测试 加的

其中在 C 文件中 ,在写时间日期中 ,有句写了两遍
        shizhong_WriteOneByte(0x00,0x00);
        shizhong_WriteOneByte(0x00,0x1e); //
这是因为,每次1307 上电后要 检测  0X00 地址中的  CH 位
如果这位是 1 ,就不对时间修改
如果 0 就对时间修改
写两遍就是为了 改变CH 位
还有就是 在开始 时序 停止时序中 延时 是关键
测试了好几遍
也修改了好几次 延时的  数值
希望能帮助到小伙伴

如果谁有 没出来时间 或,无法写入
还希望提出来,共同进步

网友B(2018-11-24):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做个钟

网友C(2019-04-26):
时钟模块接 PB10 PB11 VCC GND 是吧,我试了一下你的代码,无法使用,读取数值就有问题了,使用的是淘宝上的DS1307模块

网友D(2019-05-31):
楼主,f1系列C8T6有DAC吗

网友E(2020-04-09):
感谢楼主分享,马上测试一下下,

网友F(2020-10-26):
不能用啊

网友G(2021-03-27):
代码很好,只是没有电路图

网友H(2021-07-25):
代码很好,只是没有电路

网友I(2021-10-14):
实物测试不能使用,如何排查错误?

网友J(2022-06-18):
可以使用吗?

网友A(2023-03-28):
你发的 这 代码 无法输出正确的 时间
帮大家测试过了

网友K:
sd2078  兼容吗 楼主

网友A:
下面我把 我测试成功的代码给大家发上来
先说一下 硬件
stm32 f103 c8t6
stm32 f103 r8t6
stm32 f103 zet6
在这几款板子上都有测试
DS 1307  模块就是 套包 上购买的  DS1307  还有个 24c32  那种二合一
小板子

接线 就接了
电源 VCC  5v
GND
SCL
SDA
IO 口 大家自己根据个人的板子 随便 使用把
我  SCL PB2
    SDA  PB1

网友A:
有小伙伴 ,说没有电路图
下面我把电路图
发上来

(再次 声明  , 这是某1个宝入的模块,原理图中 中 有18B20 没有焊接)
共同学习

ds1307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