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时检测温度,当温度超过45度时,给单片信号控制其他用电...

楼主(2018-09-11):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 (P2^2==1)
   {
                p5^1=1;
    p5^0=1;
    if(p2^5==1)
    {
        P0^3=0;
    }
   }
   else if(P2^2==0)
   {
    p0^3=1;
    if(p2^3==1)
    {
      p5^1=0;
     p5^0=1;
    }
    else if(p2^3==0)
    {
      p5^2=1;
    }
   }
}
}

上面是我的逻辑框架和温度传感器  现在需要当温度超过45度时可以让P0.3口置0 ,这样外部就断电了
但不知道p2.5口如何通过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并反馈给单片机,求程序

网友A:
提供的代码太少,理解不清楚,可以通过计算公式来让1602或12864读取温度传感器所接收到的数据。你可以查询一下有关的计算公式。

网友B:
传感器手册里肯定会有计算温度与电压关系的公式,只需要程序实现计算温度然后执行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添加一段中断函数,当温度达到45℃时,设置跳转到该中断即可,还应该将其中断添加至主函数。

网友D:
你写代码最后设定位宏定义,要不这样只看管脚真的不知道你这个是干嘛的,没多久时间你都不知道自己这个代码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