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扫描得到的第一个任务如果还没执行完,但是又扫描到第二个任务,请问如何....

楼主(2018-09-11):
14*4矩阵按键的程序扫描,键值(0-15
2:数码管的驱动
3:按下按键0,数码管从00显示到99(每秒递增1),过程中按下按键1停止;按下按键2继续递增;按下按键3递减;按下按键0重新从0开始递增
矩阵键盘扫描得到的第一个任务如果还没执行完,但是又扫描到第二个任务,请问如何跳出第二个任务去执行第二个任务呢

楼主:
如何跳出第一个任务去执行第二个任务,,打错了

网友A:
把按键扫描程序和任务程序分开写,4*4矩阵按键扫描程序只管输出键值。按键服务程序依据键值切换对应任务。

网友B:
利用break函数跳出大循环即可

网友C:
我记得矩阵键盘最直接的扫描就是switch套switch,读到键值以后可以存放在一个变量里,然后break跳出来执行对应的任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每个按键的状态都设置一些标记,通过标记来处理按键对应的功能

网友E:
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谁是高优先?

网友E:
只需将第二个任务设置为高优先级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