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4串口中断收发数据源代码,亲测能用

楼主(2018-09-11):
STC15W4K58s4单片机4路串口同时中断收发数据代码

#include "uart.h"

u8 Uart1_RecvBuf[11];  //串口数据缓存
u8 point1 = 0;             //绶存指针
u8 UART1_RecvFlag=0;

u8 Uart2_RecvBuf[11];  //串口数据缓存
u8 point2 = 0;             //绶存指针
u8 UART2_RecvFlag=0;

u8 Uart3_RecvBuf[11];  //串口数据缓存
u8 point3 = 0;             //绶存指针
u8 UART3_RecvFlag=0;

u8 Uart4_RecvBuf[11];  //串口数据缓存
u8 point4 = 0;             //绶存指针
u8 UART4_RecvFlag=0;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3M0 &= ~(1<<7);                //设置P3.7为准双向IO
        P3M1 &= ~(1<<7);

        S1_USE_P30P31();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0;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S3CON = 0x1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S3CON |= 0x40;                //串口3选择定时器3为波特率发生器
        T4T3M |= 0x02;                //定时器3时钟为Fosc,即1T
        T3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3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T4T3M |= 0x08;                //启动定时器3

        S4CON = 0x1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S4CON |= 0x40;                //串口4选择定时器4为波特率发生器
        T4T3M |= 0x20;                //定时器4时钟为Fosc,即1T
        T4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4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T4T3M |= 0x80;                //启动定时器4

        UART2_INT_ENABLE();
        UART3_INT_ENABLE();
        UART4_INT_ENABLE();
        ES = 1;
        EA = 1;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U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

void Uart1_SendData()
{
        int i;
        for(i=0;i<11;i++)
        {
                Uart1_Sendbyte(Uart1_RecvBuf[i]);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串口中断函数
{
        ES = 0;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Uart1_RecvBuf[point1] = SBUF;
                if (Uart1_RecvBuf[0] == 0x55)
                {
                        point1++;
                        if(point1>=11)
                        {
                                point1 = 0;
                        }
                }
                if(Uart1_RecvBuf[1] == 0x53)
                {
                        UART1_RecvFlag=1;
                }
        }
        ES =  1;
}

/*----------------------------
通过串口2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Uart2_Sendbyte(unsigned char ch)
{
        S2BUF = ch;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2);        //不忙后发送数据
        CLR_TI2();
}

void Uart2_SendData()
{
        int i;
        for(i=0;i<11;i++)
        {
                Uart2_Sendbyte(Uart2_RecvBuf[i]);
        }
}

void Usart2() interrupt 8 using 1
{
        UART2_INT_DISABLE();
        if(RI2)
        {
                CLR_RI2();                               //清除RI位
                Uart2_RecvBuf[point2] = S2BUF;
                if (Uart2_RecvBuf[0] == 0x55)
                {
                        point2++;
                        if(point2>=11)
                        {
                                point2 = 0;
                        }
                }
                if(Uart2_RecvBuf[1] == 0x53)
                {
                        UART2_RecvFlag=1;
                }
        }
        UART2_INT_ENABLE();
}

/*----------------------------
通过串口3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Uart3_Sendbyte(unsigned char ch)
{
        S3BUF = ch;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3);        //不忙后发送数据
        CLR_TI3();
}

void Uart3_SendData()
{
        int i;
        for(i=0;i<11;i++)
        {
                Uart3_Sendbyte(Uart3_RecvBuf[i]);
        }
}

void Usart3() interrupt 17
{
        UART3_INT_DISABLE();
        if(RI3)
  {
                CLR_RI3();                               //清除RI位
                Uart3_RecvBuf[point3] = S3BUF;
                if (Uart3_RecvBuf[0] == 0x55)
                {
                        point3++;
                        if(point3>=11)
                        {
                                point3 = 0;
                        }
                }
                if(Uart3_RecvBuf[1] == 0x53)
                {
                        UART3_RecvFlag=1;
                }
        }
        UART3_INT_ENABLE();
}

/*----------------------------
通过串口4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Uart4_Sendbyte(unsigned char ch)
{
        S4BUF = ch;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4);        //不忙后发送数据
        CLR_TI4();
}

void Uart4_SendData()
{
        int i;
        for(i=0;i<11;i++)
        {
……………………

网友A(2018-12-26):
希望有用

网友B(2019-06-02):
整了个15w4k48S4回来做modbus从站用,正需要!

网友C(2019-07-18):
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D:
希望能解决我的困惑,学习一下。

网友E(2019-10-18):
参考下楼主的历程,写的很清晰

网友F(2020-03-05):
参考下楼主的历程

网友G(2021-03-31):
正在使用STC15w4k32s4写多串口同时通讯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H(2021-09-08):
没啥用  调试了一下没反应   白充了!!!!!

网友I(2022-06-28):
直接发送没反应:delayms(200);
                Uart4_SendData1();
                        delayms(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