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一下午都没有解决的KEIL的问题,谢谢大佬们了
Build target 'Template'
compiling main.c...
main.c(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hongwa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hongwai.h"
main.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sys.c...
"no source":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Users\匹诺曹\AppData\Local\Temp\p301c-2": Permission denied
..\SYSTEM\sys\sys.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core_cm3.c...
"no source":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Users\匹诺曹\AppData\Local\Temp\p20c-2": Permission denied
..\CORE\core_cm3.c: 0 warnings, 1 error
"..\OBJ\Template.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大佬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A(2018-09-11):
找不到你的头文件,检查一下头文件是否在指定的目录下,或者手动添加到工程

网友B:
那这个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已经重装三四次了欸,都还是这样,谢谢各位大佬啦,一直在学,谢谢拜托啦

网友C:
中文路径很容易出问题,改一下路径,全英文最好

网友D(2019-09-05):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能教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