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写字机电控疑问,怎么识别到文档后让单片机走位置?求思路

楼主(2018-09-11):
自动写字机的用什么控制比较好,51,stm32或者。。。主要毕业设计,机械部分有思路了,就是电控要怎么控制,怎么识别到文档然后让单片机走位置,跪求各位大佬给点思路!!!

网友A:
可能要给每个字书写笔画顺序建模。

不然就不叫写字机,叫打字机。

网友B:
简单的写字机,是在一个平面上中间有走动的画笔,四条线在四角四个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C:
51的比较简单,但需要外设较多

网友D(2020-02-16):
引用 网友C:
51的比较简单,但需要外设较多

具体能不能说明一下

网友E:
提取到矩阵,点点之间的差值决定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