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PID单片机算法程序

楼主(2018-09-11):
用单片机做的,在电机测试了可以用。就是开机的时候,会最大转速输出,有点噪音

void Pid_regulate(void)
{
        u8 TempError;
        u8 TempAngle;
        if(Pid_Ts != 0)
        {
                return;                //采样时间未到,退出
        }
        Pid_ts = 0x1a;        //重置采样时间
        TempError = Temp_Setting - TempOp;        //温度误差
        Integral = Integral + Ki * TempError;                //误差* 积分增益并累加
        if(Integral > 1024)
                Integral = 1024;
        else if(Integral < -1024)
                Integral = -1024;
        TempAngle = FeedFwd_agnle(Templn,Voltage,WaterFlow);
        TempAngle = Kp * TempError;
        TempAngle = TempAngle + (Integral >> 4);//累加
        if(TempAngle < 2)
                TempAngle = 2;                //下限
        else if(TempAngle > 200)
                TempAngle = 200;                //上限
        Fire_angle = 200 - (u8)TempAngle;        //得到触发角

}

void PID(void)
{
        float ek,ek1,ek2,ek_sum;
        uint a;
        ek=K-temp; //计算误差
        while(1)
        {
                if(ON_OFF==1) //温控开关开
                {
                        if(ek>=15)
                        {
                                outflag=1;
                                OUT=0;
                                Time_on=100;
                                break;
                        } //温差大于15度,不用PID调节
                        else if(ek<0)
                        {
                                ek=0;
                                outflag=0;
                                OUT=1;
                                Time_on=0;
                                break;
                        } //温差小于等于0不调节
                        else
                        {
                                if(ek>5)
                                        a=0;
                                if(ek<5)
                                        a=1;
                                ek2=ek1;
                                ek1=ek;
                                ek_sum+=ek;
                                uk=kp*ek+ki*ek_sum+kd*(ek1-ek2);
                                //计算PID输出uk
                                if(start_flag==0) //PID运算标志位
                                {
                                        uk0=uk; //uk初值,用于参考以后uk加热时间
                                        start_flag=1;
                                        div=100/uk0;
                                } //开始PID计算
                                else if(start_flag==1)//加热片加热时间
                                {
                                        Time_on=uk*div;
                                        OUT=0;
                                        outflag=1;
                                }
                                break;
                        }
                }
                else
                {
                        outflag=0;
                        OUT=1;
                        break;
                } //不加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