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不能显示的问题,通电后有背光光但是没有字符

楼主(2018-09-11):
各位大大们好,本人做了一个DIY作品,所用到的LCD1602接通电源后,能有光显示,但没有数字字符显示出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拜托各位精英能有所指点,谢谢!!!

网友A:
调一下3脚的电压试试

网友B:
没有调液晶背光的的对比度

网友C:
调一下lcd1602的背光脚

网友D:
1、引脚定义IO口是否跟液晶一一对应
2、时序是否正确
3、对比度电阻是否接入并且调整到合适位置。

通常1、3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E:
1、多个方向观察一下,如果连个方块的阴影都没有,一般是楼上说的“对比度电阻是否接入并且调整到合适位置。”,接上合适的可调电阻调整一下。偷懒的办法是用一个1k电阻接地就会显示。
2、如果有方块就要检查接线或者程序(时序)。

网友F:
如果接线正确的话,那就要调背光电阻

网友G(2018-10-31):
引用 网友D:
1、引脚定义IO口是否跟液晶一一对应
2、时序是否正确
3、对比度电阻是否接入并且调整到合适位置。

咋调
不会 求帮忙

网友H:
调一下电压和背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