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时主要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楼主(2018-09-11):
各位大神,如题

网友A:
附件这篇文章供参考

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宝典).pdf

网友B:
详解设计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设计的第一步就是看规格,具体的很多人都有接触过;也可以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我帮忙分析。

我只带大家设计一款宽范围输入的12V2A 的常规隔离开关电源

1. 首先确定功率。
根据具体要求来选择相应的拓扑结构;这样的一个开关电源多选择反激式(flyback) 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

注:在这里我会更多的选择是经验公式来计算,有需要分析的,可以拿出来再讨论。

2.当我们确定用 flyback 拓扑进行设计以后,我们需要选择相应的PWM IC 和 MOS 来进行初步的电路原理图设计(sch)。
无论是选择采用分立式的还是集成的都可以自己考虑。对里面的计算我还会进行分解。

分立式:PWM IC 与 MOS 是分开的,这种优点是功率可以自由搭配,缺点是设计和调试的周期会变长(仅从设计角度来说);

集成式:就是将 PWM IC 与 MOS 集成在一个封装里,省去设计者很多的计算和调试分步,适合于刚入门或快速开发的环境。

3. 确定所选择的芯片以后,开始做原理图(sch)。
在这里我选用 ST VIPer53DIP(集成了MOS) 进行设计,原因为何(因为我们是销售这一颗芯片的)?

设计之前最好都先看一下相应的 datasheet,自己确认一下简单的参数:

无论是选用 PI 的集成,或384x 或 OB LD 等分立的都需要参考一下 datasheet,一般 datasheet 里都会附有简单的电路原理图,这些原理图是我们的设计依据。

4. 当我们将原理图完成以后,需要确定相应的参数才能进入下一步 PCB Layout。
当然不同的公司不同的流程,我们需要遵守相应的流程,养成一个良好的设计习惯,这一步可能会有初步评估,原理图确认,等等,签核完毕后就可以进行计算了。

5. 确定开关频率,选择磁芯确定变压器
这里确定芯片工作频率为 70KHz,芯片的频率可以通过外部的 RC 来设定,工作频率就等于开关频率,这个外设的功能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设计开关电源,也可以采取外同步功能。与 UC384X 功能相近,变压器磁芯为 EER28/28L,一般 AC2DC 的变换器,工作频率不宜设超过 100kHz,主要是开关电源的频率过高以后,不利于系统的稳定性,更不利于 EMC 的通过性,频率太高,相应的 di/dt dv/dt 都会增加,除 PI 132kHz 的工作频率之外,大家可以多参考其它家的芯片,就会总结自己的经验出来。

对于磁芯的选择,是在开关频率和功率的基础,更多的是经验选取。当然计算的话,你需要得到更多的磁芯参数,包括磁材,居里温度,频率特性等等,这个是需要慢慢建立的。

20W ~ 40W 范围内 EE25 EER25 EER28 EFD25 EFD30 等均都可以。

6. 设计变压器进行计算(续2)上面计算了变压器的电感量,现在我们还需要得到相应的匝数才可以完成整个变压器的工作

1)计算导通时间 Ton周期时间 T = Ton + Toff = 1/FswTon = T * DmaxFsw , Dmax 都是已知量 70kHz , 0.45 代入上式可得Ton = 6.43us

2)计算变压器初级匝数Np = Vin(min)*Ton/(ΔB × Ae) = 120Vdc * 6.43us/(0.2 * 82mm2) = 47 T(这里的数是一定要取整的,而且是进位取整,我们变压器不可能只绕半圈或其它非整数圈)

3)计算变压器 12V 主输出的匝数输出电压(Vo):

12 Vdc整流管压降(Vd): 0.7

Vdc绕组压降(Vs): 0.5

Vdc原边匝伏比(K) = Vi_min / Np= 120 Vdc / 47 T = 2.55输出匝数(Ns) = (输出电压(Vo) + 整流管压降(Vd) + 绕组压降(Vs)) / 原边匝伏比(K)= (12 Vdc + 0.7Vdc + 0.5Vdc) / 2.55 = 6 T (已取整)

4)计算变压器辅助绕组(aux turning)输出的匝数计算方法与12V主绕组输出一样因为 ST VIPer53DIP 副边反馈需低于 14.5 Vdc,故选取 12 Vdc 作为辅助电压;Na = 6 T到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得出了变压器的主要参数原边绕组:47T 原边电感量:0.77mH 漏感《 5%* 0.77mH = 39uH12V输出: 6T辅助绕组:6T下一步我们只要将绕组的线径 股数 脚位 耐压 等安规方面的要求提出,就可以发给变压器厂去打样了至于气隙的计算,以及返回验证 Dmax 这些都是一些教科书上的,不建议大家死搬硬套,自己灵活一些

6. 设计变压器进行计算(续3)
上面计算出匝数以后,可以直接确定漆包线的粗细,不需要去进行复杂的计算

线径与常规电阻一样,都是有定值的,记住几种常用的定值线径

这里,原边电流比较小,可以直接选用 φ0.25 一股

辅助绕组 φ0.25 一股

主输出绕组 φ0.4 或 0.5 三股,不用选择更粗的,否则绕制起来,漆包线的硬度会使操作工人很难绕

很多这一步“计算”过了以后,还会返回计算以验证变压器的窗口面积

个人认为返回验证是多余的,因为绕制不下的话,打样的变压器厂也会反馈给你,而你验证通过的,在实际中也不一定会通过;

毕竟与实际绕制过程中的熟练度,及稀疏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再下一步,需要确定输入输出的电容的大小,就可以进行布局和布板了。

7. 输入输出电解电容计算
输入滤波电解电容

Cin = (1.5~3)*Pin

输出滤波电解电容

Cout = (200~300)* Io

上面我们计算出输入功率 30W

所以 Cin = 45 ~ 90 uF

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值选的越大,对后级就越好;从成本上考虑,我们不会无限制的去选取大容量

此处选值 47uF/400Vdc 85℃ 或 105℃ 根据相应的应用环境来决定;电容不需要高频,普通低阻抗的就可以了

输出电流是 2A

Cout = 400~600uF

此处电容需要适应高频低阻的特性,这个值也可以选值变大,但前提必须是在反馈环内

因为是闭环精度控制,故取值 470uF/16Vdc

这里电源就可以选两颗 470uF/16Vdc,加一个 L,阻成 CLC 低通滤波器

基本上到这里,PCB 上需要外形确定的器件已经完成,即PCB封装完成;

下一步就可通过前面的原理图(SCH) 定义好器件封装。

8. PCB Layout
上面已经确定变压器,原理图,以及电解电容,其它的基本上都是标准件了

由 sch 生成网络表,在 PCB file 里定义好板边然后加载相应的封装库以后,可以直接导入网络表,进行布局;因为这个板相对比较简单,也可以直接布板,导入网络表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习惯

PCB layout 重点不是怎么连线,最重要的是如何布局;一般来说布局OK的话,画板就轻松多了

在布局与布板方面,

1) RCD 吸收部分与变压器形成的环面积尽量小;这样可以减小相应的辐射和传导
2) 地线尽量的短和宽大,保证相应的零电平有利于基准的稳定;同时 VIPER53DIP 这颗 DIP-8 的芯片散热的重要通道
3) 在 di/dt dv/dt 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尽量减小环路和加宽走线,降低不必要的电感特性

9. 确定部分参数
我们前几步已经计算了变压器,PCB Layout 完成以后,此时就可以确定变压器的同名端,完整的定义 变压器,并发出去打样或自己绕制

EER28/28L 骨架是 6 + 6

原边: 1 -》 3 辅助: 6 -》 5 输出:7,8,9 -》 10,11,12

对于输出的脚位,我们可以用两个,或者全用上,看各位自己的选择

从原理图及 PCB 图上,1,6,7,8,9 为同名端,自己绕制时,起线需从这几个脚位起,同方向绕制

变压器正式定义:

1 -》 2 : φ0.25 x 1 x 24T

7 -》 10 : φ0.50 x 2 x 6T

8 -》 11 : φ0.50 x 2 x 6T

9 -》 12 : φ0.50 x 2 x 6T

2 -》 3 : φ0.25 x 1 x 23T

6 -》 5 : φ0.25 x 1 x 6T

2,4 并剪脚

L1-3 : 0.77mH 0.25V@1kHz 漏感低于 5% 磁材:PC40 或等同材质

高压:

原边vs副边 :3750Vac@1mA 1min 无击穿无飞弧

副边vs磁芯 :1500Vac@1mA 1min 无击穿无飞弧

阻抗:

原边vs副边/绕组vs磁芯 :500Vdc 阻抗》100M

备注:这里采用三文治绕法,目的是为了降低漏感

输出所有脚位全用上,目的是不浪费,同时降低输出绕组的内部阻抗

可以将 PCB 和变压器发出去打样了, 剩下就是确定更多的参数并备料

9. 确定部分参数(续1)

D101~D104: Iav = 0.25A 选 1N4007 (1000V@1A) 当然选 600V 的也没有问题

snubber circuit (RCD 吸收) : R101 - 100k 1W C101 - 103@1kV(高压瓷片电容)

D105 - FR107(选 600V 的超快恢复也可以)

这部分可以计算,也可以直接选用经典的参数,在调试时,再进行继续来检验

D201: MBR10100

耐压:》 Vo + Vin(max)* Ns/Np = 12V + 375Vdc * 6/47 = 60V

D106: FR107 (耐压计算同上,选 FR101亦可,尽快将电源里器件整合,故选 FR107)

R102: 是一个分压电阻,主要用来限制 Vdd 的电压;0~100R 范围内选,调试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

R103,C105: 这部分是 ST VIPER53DIP 设定开关频率的,70kHz 可查datasheet 中的频率设定表,可知 R103 - 10k C105 - 222

8脚 TOVL 是一个延时保护的,此处可以直接选 104 具体参数,根据应用时,来调整这个值

1脚 comp 是一个补偿反馈脚,给出一组验证过的参数:R104 - 1k

C104 - 47uF/50V(电解电容) C103 - 104 这是一个一阶惯性环节,在副边反馈状态下,以副边反馈的补偿网络为主,在失反馈此补偿网络才变为主网络

IC102 - 选用 PC817C 就OK了,不需要要求太高的 CTR 值

L201 - 10uH 3A 的工字电感,与 E201 E202 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器,能更好地抑制纹波,可计算,在这里我不提倡来计算,可以根据调试中所碰到的问题再来调整

IC201 - TL431 TO92 封装,ref - 2.5V

R205 - 1k 这个值的计算》 Vo - Vopdiode(光耦内发光二极管的压降)/Imin(光耦发光二极管 最小击穿电流)

保证 R205 的选择能够在正常状态下,有效击穿光耦内部的发光二极管

R204 R202 - 18k 4.7k 根据公式 2.5V/R202 = Vo/(R202+R204) 可计算

C202 - 104 这个也可以到时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不需要去用公式进行复杂的计算

CY103 - 这个是Y电容 可以选 222@400Vac,具体根据安规的耐压来选取,都可以在后续的工作中进行调整

10. 调试过程
到以上部分,基本上一个电源算是设计完成,后面的就是焊板调试过程

调试所需要的简单设备(必需的):

调压器,示波器,万用表

辅助设备:功率计,LCR电桥,电子负载

焊完板以后,进行静态检查,如果有 LCR 电桥的话,可以先测一下变压器同名端,电感量等参数以后再焊接

静态检查,主要看有没有虚焊,连锡等

10. 调试过程(续1)
静态测试以后,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输出是否处于短路状态

剩下就可以进行加电测试了

开关电源的AC输入 接入调压器,或者 AC输入 接入功率计再接至调压器

调压器处于 0Vac

示波器 接在 ST VIPER53DIP 的 D S 两端 或 初级绕组两端亦可,交流耦合

万用表电压档测输出,并空载

接通调压器电源,开始升压,不需要快速,同时观看示波器

从 0Vac 开始升,会看到示波器上波形会有浮动(改成直流耦合会很清楚看到电压在上升)

当调压器的电压 至 40~60Vac 区间时,如果示波器波形还没有变化的话,退回 0Vac,重新检查电源板

一般空载状态,在 40~60Vac 区间时,开关电源会开始工作,ST VIPER53DIP 也会进入工作模式,示波器上 Vds 波形会开始正常

看输出电压是否达到预设值? 未达到,退回 0Vac 检查采样,反馈及输出回路

如果都 OK 的状态下,再考虑将输入电压升至 220Vac

遵循以上步骤调试的话,不会出现爆片或炸机现象

备注:示波器需要隔离,或只允许 L N 输入,未隔离条件下 PE 的线不能接入,否则极易造成短路

网友B:
1. 首先确定功率。
根据具体要求来选择相应的拓扑结构;这样的一个开关电源多选择反激式(flyback) 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

注:在这里我会更多的选择是经验公式来计算,有需要分析的,可以拿出来再讨论。

2.当我们确定用 flyback 拓扑进行设计以后,我们需要选择相应的PWM IC 和 MOS 来进行初步的电路原理图设计(sch)。
无论是选择采用分立式的还是集成的都可以自己考虑。对里面的计算我还会进行分解。

分立式:PWM IC 与 MOS 是分开的,这种优点是功率可以自由搭配,缺点是设计和调试的周期会变长(仅从设计角度来说);

集成式:就是将 PWM IC 与 MOS 集成在一个封装里,省去设计者很多的计算和调试分步,适合于刚入门或快速开发的环境。

3. 确定所选择的芯片以后,开始做原理图(sch)。
在这里我选用 ST VIPer53DIP(集成了MOS) 进行设计,原因为何(因为我们是销售这一颗芯片的)?

设计之前最好都先看一下相应的 datasheet,自己确认一下简单的参数:

无论是选用 PI 的集成,或384x 或 OB LD 等分立的都需要参考一下 datasheet,一般 datasheet 里都会附有简单的电路原理图,这些原理图是我们的设计依据。

4. 当我们将原理图完成以后,需要确定相应的参数才能进入下一步 PCB Layout。
当然不同的公司不同的流程,我们需要遵守相应的流程,养成一个良好的设计习惯,这一步可能会有初步评估,原理图确认,等等,签核完毕后就可以进行计算了。

5. 确定开关频率,选择磁芯确定变压器
这里确定芯片工作频率为 70KHz,芯片的频率可以通过外部的 RC 来设定,工作频率就等于开关频率,这个外设的功能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设计开关电源,也可以采取外同步功能。与 UC384X 功能相近,变压器磁芯为 EER28/28L,一般 AC2DC 的变换器,工作频率不宜设超过 100kHz,主要是开关电源的频率过高以后,不利于系统的稳定性,更不利于 EMC 的通过性,频率太高,相应的 di/dt dv/dt 都会增加,除 PI 132kHz 的工作频率之外,大家可以多参考其它家的芯片,就会总结自己的经验出来。

对于磁芯的选择,是在开关频率和功率的基础,更多的是经验选取。当然计算的话,你需要得到更多的磁芯参数,包括磁材,居里温度,频率特性等等,这个是需要慢慢建立的。

20W ~ 40W 范围内 EE25 EER25 EER28 EFD25 EFD30 等均都可以。

6. 设计变压器进行计算(续2)上面计算了变压器的电感量,现在我们还需要得到相应的匝数才可以完成整个变压器的工作

1)计算导通时间 Ton周期时间 T = Ton + Toff = 1/FswTon = T * DmaxFsw , Dmax 都是已知量 70kHz , 0.45 代入上式可得Ton = 6.43us

2)计算变压器初级匝数Np = Vin(min)*Ton/(ΔB × Ae) = 120Vdc * 6.43us/(0.2 * 82mm2) = 47 T(这里的数是一定要取整的,而且是进位取整,我们变压器不可能只绕半圈或其它非整数圈)

3)计算变压器 12V 主输出的匝数输出电压(Vo):

12 Vdc整流管压降(Vd): 0.7

Vdc绕组压降(Vs): 0.5

Vdc原边匝伏比(K) = Vi_min / Np= 120 Vdc / 47 T = 2.55输出匝数(Ns) = (输出电压(Vo) + 整流管压降(Vd) + 绕组压降(Vs)) / 原边匝伏比(K)= (12 Vdc + 0.7Vdc + 0.5Vdc) / 2.55 = 6 T (已取整)

4)计算变压器辅助绕组(aux turning)输出的匝数计算方法与12V主绕组输出一样因为 ST VIPer53DIP 副边反馈需低于 14.5 Vdc,故选取 12 Vdc 作为辅助电压;Na = 6 T到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得出了变压器的主要参数原边绕组:47T 原边电感量:0.77mH 漏感《 5%* 0.77mH = 39uH12V输出: 6T辅助绕组:6T下一步我们只要将绕组的线径 股数 脚位 耐压 等安规方面的要求提出,就可以发给变压器厂去打样了至于气隙的计算,以及返回验证 Dmax 这些都是一些教科书上的,不建议大家死搬硬套,自己灵活一些

6. 设计变压器进行计算(续3)
上面计算出匝数以后,可以直接确定漆包线的粗细,不需要去进行复杂的计算

线径与常规电阻一样,都是有定值的,记住几种常用的定值线径

这里,原边电流比较小,可以直接选用 φ0.25 一股

辅助绕组 φ0.25 一股

主输出绕组 φ0.4 或 0.5 三股,不用选择更粗的,否则绕制起来,漆包线的硬度会使操作工人很难绕

很多这一步“计算”过了以后,还会返回计算以验证变压器的窗口面积

个人认为返回验证是多余的,因为绕制不下的话,打样的变压器厂也会反馈给你,而你验证通过的,在实际中也不一定会通过;

毕竟与实际绕制过程中的熟练度,及稀疏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再下一步,需要确定输入输出的电容的大小,就可以进行布局和布板了。

7. 输入输出电解电容计算
输入滤波电解电容

Cin = (1.5~3)*Pin

输出滤波电解电容

Cout = (200~300)* Io

上面我们计算出输入功率 30W

所以 Cin = 45 ~ 90 uF

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值选的越大,对后级就越好;从成本上考虑,我们不会无限制的去选取大容量

此处选值 47uF/400Vdc 85℃ 或 105℃ 根据相应的应用环境来决定;电容不需要高频,普通低阻抗的就可以了

输出电流是 2A

Cout = 400~600uF

此处电容需要适应高频低阻的特性,这个值也可以选值变大,但前提必须是在反馈环内

因为是闭环精度控制,故取值 470uF/16Vdc

这里电源就可以选两颗 470uF/16Vdc,加一个 L,阻成 CLC 低通滤波器

基本上到这里,PCB 上需要外形确定的器件已经完成,即PCB封装完成;

下一步就可通过前面的原理图(SCH) 定义好器件封装。

8. PCB Layout
上面已经确定变压器,原理图,以及电解电容,其它的基本上都是标准件了

由 sch 生成网络表,在 PCB file 里定义好板边然后加载相应的封装库以后,可以直接导入网络表,进行布局;因为这个板相对比较简单,也可以直接布板,导入网络表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习惯

PCB layout 重点不是怎么连线,最重要的是如何布局;一般来说布局OK的话,画板就轻松多了

在布局与布板方面,

1) RCD 吸收部分与变压器形成的环面积尽量小;这样可以减小相应的辐射和传导
2) 地线尽量的短和宽大,保证相应的零电平有利于基准的稳定;同时 VIPER53DIP 这颗 DIP-8 的芯片散热的重要通道
3) 在 di/dt dv/dt 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尽量减小环路和加宽走线,降低不必要的电感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