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可定时时间内的光控灯

楼主(2018-09-11):
接触了一段时间的单片机,想利用实际的程序来帮助理解。希望能请教到这样的程序进行参考:利用stc89c52的芯片,做一个光控灯。设一天24个小时,用数码管显示当前小时。8点到20点之间,指定led不亮;20点到8点之间,led亮起,在这段时间内感受到一定光强度的时候,灯灭,否则仍然亮起。各位老师同学,谢谢啦。

网友A:
用一个RTC芯片吧,一般都是I2C接口,给它配一个纽扣电池就可以当万年历用了,然后单片机隔一段时间读取一下光强度传感器的值,根据是否超过你自己设定的阈值和当前的RTC时间来判断这个灯该不该亮

网友B:
我也想用单片做个可以设置时间的控制

网友C:
首先看对功耗有没有要求,如果要低功耗那最好用RTC,不开显示时低功耗。如果外接电源那就用单片机晶振做。

网友D:
用WiFi模块来获取时间,然后用光敏模块来感知光亮度,先进行时间判断再进行光亮度判断,来决定是否要开灯